国产MPU925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25):
最近在研究飞控系统,上某宝买MPU9250芯片时问卖家芯片是否原装正品,卖家说是国产的,问国产的和原装有什么区别,卖家缺不明说,请问懂行的大佬,国产芯片是否能直接代替原装芯片?

网友:
可靠性,精度,工作温度范围,工作电压范围,抗干扰能力。说起来都是一把泪,国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BF

没看懂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山寨的,很多热门芯片都有。这种直接说是“国产”,但是说不出品牌的芯片纯属山寨仿品。这种芯片好不好用纯看人品,比如我用过山寨的NRF24L01,有的就进入不了低功耗模式。虽说基本功能基本都能实现,但是经常存在一些奇怪的bug和问题。比如有的芯片有片上退耦电容,但是山寨品没有抄,或者为了节约工艺给阉割了,最后就表现为对供电干净程度要求极其变态。这种问题不好找,解决的时候还怪有成就感的,但是其实是跳了一些没必要的坑。除非预算实在紧张,没必要为了几十元差价给自己挖坑。
还有一些是和进口品IC pin对pin兼容的,有正式国产品牌替代品。这种不知道算不算侵权,但是至少比三无山寨货买着放心。

网友C:
平均故障间隔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可以理解为无故障时间,代表稳定性的指标如果芯片原厂是外国的,那国产的就是仿造、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山寨的,很多热门芯片都有。这种直接说是“国产”,但是说不出品牌的芯片纯属山寨仿品。这种芯片 ...

明白了,现在的原装芯片太难找了,想找一片原装mpu9250满淘宝都找不到一片敢打包票是正品的,几乎都是“国产”,再就是翻新的,都不敢下手去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均故障间隔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可以理解为无故障时间,代表稳定性的指标如果芯片原厂是外国 ...

明白了,大佬有没有买正品芯片的店铺推荐一个呀?

网友:
翻新的吧?

网友:
假的,贴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