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鸡鸭翼动作解析

楼主(2021-08-25):
现代战鸡鸭翼动作解析
拉杆到底附近时整机攻角较大,此时如果鸭翼上偏就会比整机攻角更大,最终导致鸭翼先失速,拉杆到底附近时鸭翼即使少量下偏其本身也还是正攻角,依然提供抬头力,鸭翼攻角比整机小失速也比整机晚,有兴趣的群友可以试试,鸭翼舵量不要大,不要用台风,台风作为目前为止量产的电吹风里面唯一一个远距鸭翼,应该是鸭翼专注于俯仰控制的,可以用阵风j10鹰狮这种中近距的测试

注意36-49秒处鸭翼和平尾的状态,

网友:
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A:
学到了,说的挺有道理的,视频中航模的姿态也有些真机高攻角机动的感觉。感觉确实,真机这种高攻角机动,机翼已经很大部分失速了,鸭翼向下攻角小些,确实比处于失速攻角时控制能力更强。关键是发动机得给力啊,失速时升力其实也没小多少,但是阻力大的1P,发动机推力不够很快速度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说的挺有道理的,视频中航模的姿态也有些真机高攻角机动的感觉。感觉确实,真机这种高攻角机动,机 ...

我这个动力装的小了一号,整机推比0.67左右,筋斗基本靠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