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板机su27会练坏手?

楼主(2021-08-26):
刚入魔的时候,问的群里的老司机,新手入手该买什么飞机好,
指点的人推荐的无非两种,塞斯纳or板机su27
作为练习机,塞斯纳确实适合新手,
那么板机su27,优点在于便宜耐造,好修复,极度不挑场地。

后面我是两者都买了,su27飞烂了两三架,还有蓝箭的大脚,
现在也有两架64涵道EPO机在飞了,但是有时候懒得跑远,还是经常在附近的空地飞板机。

关于板机su27 总是被老司机说会飞坏手,这个说法指的是什么?
为啥会飞坏手?
板机调试下来,也是50%油门平飞,降速降高,升速升高,开关手是指的什么意思?
现在也在飞涵道了,自己感觉确实没有什么会飞坏手的体验,就挺不解的想问一问,如果存在什么问题的话自己好及时纠正。

网友:
大家都说苏27坏手,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坏手。苏27坏手的意思其实就是不会用第四通道。苏27的三角翼混控飞行轨迹不是正常的轨迹。

网友:
如果未来一直飞三角翼混控的飞机,那没什么。如果以后玩其他类型的飞机(不限于固定翼),甚至往竞技的方向发展,三角翼手就很坑了,纠正的成本很大,很可能改不过来。

网友:
开关手指的是不会对飞机进行精细化操作。因为我们航模是无极变量,就是舵面需要多少角度我们就打多少摇杆,开关手具体表现为大舵量恐惧症,因为开关手摇杆是直接打到尽头(舵机监视器上数值0-100),不会根据飞机姿态的变化稳定在某一个需要的位置上。图上可以看出,根据飞机姿态,需要多少舵量手上就打多少杆。

网友:
板机是低成本的入门机,主要练习基本的飞行技术。至于练坏手的说法,如楼上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因为板机的结构简单,精度也低,速度相对慢,不好用于练习细腻的手感,EXP、大小舵这些设定,在板机上也不大。
没有方向舵也是一个问题。
对于飞固定翼这方向,飞板机飞熟悉了一般就考虑升级单翼前拉机甚至F3A类型进一步提升技术,然后再进一步飞3D或涵道等。
当然,飞完板机后直接飞涵道甚至涡喷也不是没有

网友:
塞斯纳是正常飞机布局.有机翼截面形状.飞行速度可快可慢容易调节.有起落架可以在地面正常起飞降落.飞好塞斯纳就是真实飞机的体验.板机su27刚好相反没有机翼形状.完全靠电机力大飞砖只能必须飞快.飞慢就不稳定容易晃动.板板舵面没有线性调节.舵面打小了没有反应.打大了猛的动作.飞久了养成开关手法也就是练坏手.板机直接丢着起飞手接降落.地面滑跑起飞降落完全不会.技术为0

网友:
同意楼上,起降很重要,第四通道也很重要,翼型也很重要

网友:
板机所谓毁手感,主要是因为板机没有翼形,感受不到机翼升力,没有操作质感,只有一种力大砖飞的感觉。操作起来很乏味,是成本控制的产物。作为新手,还是建议多飞飞上单翼机型,比如冲浪者、小塞斯纳、好小子这种。还有就是对飞行航线的练习和养成,尽量飞五边(顺时针逆时针都行),不要乱飞,尤其是天上有两个以上的飞机时,乱飞就很容易干扰或者撞到别的飞机。在飞行中,新手和老司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操作手感的细腻程度、对飞机姿态的感知能力和应急情况的处理能力上。

网友:
飞坏10个SU27的来解释下。板机不具备感受螺旋桨进动效应和反扭。

网友A:
还要感受反扭和进动效应,板机无力。作为飞坏10多个板机的人,我练滑跑吃了很多亏

网友B(2021-10-08):
引用 网友A:
还要感受反扭和进动效应,板机无力。作为飞坏10多个板机的人,我练滑跑吃了很多亏

你连板机都飞坏十个,你练什么机型都得吃苦头

网友:
所谓的大师都是扯淡 ,心不坏 手感永远不会坏 。只要你做人低调 不去显摆,飞什么飞机 都不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连板机都飞坏十个,你练什么机型都得吃苦头

你入门久,飞F3P,了不起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