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瘾了,再做无刷电机小主轴!

楼主(2021-08-26):
功率300~500W,电压36~48V,转速8000~10000转/分。
展示加工过程,交流经验,未完待续。。。

楼主:
版主救命,发帖图序又反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取芯的办法好,取出的小块还能做别的用,一点也不浪费

网友A:
取芯最后怎么取出的,钻孔后直接掉出来的?没看懂

楼主:
定子车外圆。

楼主:
电机前后端盖加工。(请倒序浏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芯最后怎么取出的,钻孔后直接掉出来的?没看懂

编程,再用长铣刀铣断连接处,忘了拍图。

网友B:
大神最近老犯图序的错  应该还没完  坐等继续上大片
同时问下
做这么多无刷主轴干嘛用啊是?

网友:
无刷电机好处是体积小巧,坏处是需要额外另配电源和驱动器,这一点很麻烦

网友C:
楼主 我有个BYD液压泵的无刷电机 被我换轴承 导致盖子变形了,可以免费送给你玩吗?

楼主:
车散损坏了一个转子,又买了个电机,学老实点,做一个转子夹具,确保安全准确。(请倒序浏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最近老犯图序的错  应该还没完  坐等继续上大片
同时问下
做这么多无刷主轴干嘛用啊是?

雕铣木头、铝合金、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有个BYD液压泵的无刷电机 被我换轴承 导致盖子变形了,可以免费送给你玩吗?

参数好像不合适,谢谢支持。

网友D:
汽车电机可以玩的,拆出定子改一下绕线,就可以改变电压和功率,原设计一般都是间歇运行功率都超载,重新绕线可以把功率稍微改小点,这样就能长时间连续运行了

楼主:
用ER16延长杆做电机中轴,增加锁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电机可以玩的,拆出定子改一下绕线,就可以改变电压和功率,原设计一般都是间歇运行功率都超载,重新绕 ...

这款电机我做过砂带机,满负荷工作发热量不大,而且扭力不错。

楼主:
转子组装,选用双列角接触轴承,间隙小强度高。

网友D:
er杆我买过,一般都是负公差的,与轴承配合是滑配的,你这个为啥是紧配的?还有双列角接触轴承,里面的两列滚珠是同向角接触还是异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杆我买过,一般都是负公差的,与轴承配合是滑配的,你这个为啥是紧配的?还有双列角接触轴承,里面的两列 ...

本ER16延长杆还粗了大半丝,磨了一会儿才能压进去,角接触轴承是异向的。

网友E:
EH刀杆上不该铣锁刀孔,影响平衡。上万转速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ER16延长杆还粗了大半丝,磨了一会儿才能压进去,角接触轴承是异向的。

你的是在网上买的吗?有没有链接发一下

网友F:
应该用20粗的杆,这样后期可以从er头那换前轴承,参照电主轴,你这样换轴承要拆转子的

楼主:
电机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EH刀杆上不该铣锁刀孔,影响平衡。上万转速影响很大。

锁刀孔是2个,为轴心对称,不影响动平衡。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用20粗的杆,这样后期可以从er头那换前轴承,参照电主轴,你这样换轴承要拆转子的

换轴承有压机,不算困难。

楼主:
锁轴轴承盖制作。

楼主:
锁轴钮扣制作。

网友G:
师兄又出大作了我也上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师兄又出大作了我也上瘾了

哈哈,做工具很好玩的,那边上不去了,以后只能在这里相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做工具很好玩的,那边上不去了,以后只能在这里相会。

是呀上不去了,可惜你的宝贵资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做工具很好玩的,那边上不去了,以后只能在这里相会。

对了问下你早年做的旋风集尘器还在正常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问下你早年做的旋风集尘器还在正常使用吗

还在用,尤其锯木头灰尘很大,能吸走90%的烟尘。效果还是不错滴。

网友H:
宝哥厉害, 一个小无刷硬是做成一个高级电主轴了,颜值价值倍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宝哥厉害, 一个小无刷硬是做成一个高级电主轴了,颜值价值倍增啊

要是做个电机罩就更漂亮了,谢谢夸奖。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在用,尤其锯木头灰尘很大,能吸走90%的烟尘。效果还是不错滴。

你把风机装在箱子里同时放了吸音棉,相信对噪音改善很多吧,箱子有加散热风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风机装在箱子里同时放了吸音棉,相信对噪音改善很多吧,箱子有加散热风扇吗

对,用的是中压风机,没什么热量,噪音很低不扰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用的是中压风机,没什么热量,噪音很低不扰民。

感谢宝师兄回复,

网友D:
成品漂亮啊,不过我总感觉这个无刷电机小了点,如果是我我会选个大个的无刷电机改造,功率余量越大越好嘛

楼主:
散热型后轴承压板制作。

楼主:
电源插座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品漂亮啊,不过我总感觉这个无刷电机小了点,如果是我我会选个大个的无刷电机改造,功率余量越大越好嘛

无刷电机很难选:功率、电压、转速、扭力、体积、结构、工艺、发热量都要考虑。
最重要的一点:个人的需求!!!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ER16延长杆做电机中轴,增加锁轴功能。

你这个er杆是实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er杆是实心的吗

嗯,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成品漂亮啊,不过我总感觉这个无刷电机小了点,如果是我我会选个大个的无刷电机改造,功率余量越大越好嘛

无刷电机做主轴其实是不合适的,无刷电机只有功率没有扭力,不能保持转速。
我试过用8330做动力了,5kw的功率够不够?但是最大电流不超过5A,一有负载转速就掉。
用起来还不如400W的伺服电机的扭力。
不过一般的小刀切削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无刷电机做主轴其实是不合适的,无刷电机只有功率没有扭力,不能保持转速。
我试过用8330做动力了,5kw ...

最大电流不超过5安,功率很小啊,这样力量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无刷电机做主轴其实是不合适的,无刷电机只有功率没有扭力,不能保持转速。
我试过用8330做动力了,5kw ...

5kw的功率,  5a电流对应的是1000v。如果50v跑5a,200w的输出。不过身大力不亏,也不应该差400w伺服太多。

楼主:
接线安装,通电测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接线安装,通电测试。

宝师兄好,电机控制板是内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无刷电机做主轴其实是不合适的,无刷电机只有功率没有扭力,不能保持转速。
我试过用8330做动力了,5kw ...

无刷电机如果供电电压比标称电压低,功率会下降很多很多,不管什么类型的电机都只是能量转化的工具,差别无非就是转化效率有高有低,如果是同样功率的电机,转速一致的情况下,扭力不应该差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如果供电电压比标称电压低,功率会下降很多很多,不管什么类型的电机都只是能量转化的工具,差别 ...

不是这样理解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闭环一个是开环。
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可以保持一个恒定的扭矩和转速,碰到负载的变化就自动
调整扭矩了转速让其保持恒定。
而无刷电机一有负载转速就掉下来的。
飞机平飞与爬升要保持同样速度是不是要推油门?你的手就是人肉伺服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宝师兄好,电机控制板是内置的?

对,这个主轴是专门用来铣木工榫头的,设计要求1分钟内铣一个榫头或榫眼,经过初试,电机有力看来问题不大(见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这个主轴是专门用来铣木工榫头的,设计要求1分钟内铣一个榫头或榫眼,经过初试,电机有力看来问题不 ...

晚上好,找块密度高的硬木料试试,估计有不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晚上好,找块密度高的硬木料试试,估计有不同效果。

硬木切削阻力大很多,软木跑F1000,硬木F300,1分钟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硬木切削阻力大很多,软木跑F1000,硬木F300,1分钟内应该没问题。

找点红榉朩料跑几刀试试,红榉属于中等密度,不高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点红榉朩料跑几刀试试,红榉属于中等密度,不高不低。

有硬木,因为不成形不好夹铣,机器还需调整,慢慢玩。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这样理解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闭环一个是开环。
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可以保持一个恒定的扭矩和转速, ...

虽然是开环,但是你的5000瓦无刷如果是力量型的,比如低KV值的,不超过额定扭矩,转速不会下降多少,如果是高速型的,转速会下降明显一点,电源和驱动也得跟上和电机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不是这样理解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闭环一个是开环。
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可以保持一个恒定的扭矩和转速, ...

我觉得你理解有误,虽然是开环的,但它会在额定功率内改变电流调节功率,比方说一个电机额定48伏,1000w,转速3000转,扭力3牛米,刚开机它的空载电流2A,这时候它的运行功率才不到100w,转速3000,扭力3牛米,然后你给它加入负载,它的电流会随着负载的增大而增大,输入功率也不断变大,转速在负载切入的时候会有少许波动,但是随着负载稳定,转速还是会趋于稳定在3000转,但是当负载过大,超过电机额定功率(也可认为负载超过额定扭力)或电源供电能力的时候,这时候电机才会开始显著掉速度,相对于闭环系统来说,开环系统的转速波动更大,而不是随着负载增加钻速降低这样的关系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理解有误,虽然是开环的,但它会在额定功率内改变电流调节功率,比方说一个电机额定48伏,1000w ...

你还是别跟我争了,你输定的,你只是纸上谈兵我是实操过对比过的。
我当初与你一个想法,也是看了论坛有用那些一千几百W的无刷做动力的才尝试
搞一个玩玩,我还直接一步到位来个8330的5kw的大电机。

如果!
如果你只是随便玩玩,用3,4mm铣刀雕刻的话那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要真正干活
给你10kw的无刷大电机都没卵用。

最终我还是换了个2kw的伺服电机,那就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体验。

我是实实在在花了时间,精力和金钱得出的结论的。
实践出真知,别抛书包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还是别跟我争了,你输定的,你只是纸上谈兵我是实操过对比过的。
我当初与你一个想法,也是看了论坛有 ...

正想买一个无刷,8330出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正想买一个无刷,8330出吗?

改装过的你确定还能用?另外不走闲鱼的你信得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改装过的你确定还能用?另外不走闲鱼的你信得过?

能转都能做主轴的动力,不过瞄了一眼某宝,很贵的样子。按重量算,一般无刷电机一公斤就几十块,这8330看起来每公斤过千了。

楼主:
前轴承上的有点紧,长时间运转温度偏高,制作加装散热器保护罩(如图)。

网友:
牛13
楼主的丝锥扳手和我的一样,

网友:
宝哥又开始折腾了,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还是别跟我争了,你输定的,你只是纸上谈兵我是实操过对比过的。
我当初与你一个想法,也是看了论坛有 ...

我只是说了几句技术方面的大实话,丝毫没带有一点正负方面的感情,不知道哪里惹到你不开心了?为毛这么大火气?

第一:我不是来跟你争的,跟你争赢了又没人给我发个大奖,还有我那不叫纸上谈兵,那叫有理论基础,因为我一向不喜欢胡搞瞎搞。

第二:不要老拿 5KW 5KW 5KW 来唬人,玩航模的小学生都知道航模电机标注的是极限峰值功率,而且扣除虚标至少还要打个对折

第三:楼上已经有网友提醒过你了,按5kw的功率算下来,你说的电流不到5A那供电至少需要1000V,请问你有1000V的电源和无刷驱动吗?别说你用了个无刷电调或电动车驱动,几十伏电压5A电流一共两三百瓦的输入功率,拿它跟2KW的伺服比力气,我不知道有啥可比性?

第四:不要因为你不会用,就一杆子打死说无刷电机不行,你的伺服电机本身也是无刷电机的一种

第五:你那个8330是个速度型的电机,楼上有人想买,建议赶紧收拾卖了吧,它不适合你

网友:
高手.....不论啥东西,做惯了就是上瘾,哈哈。

网友:
小车不错。看到小车就想起以前的无知,买了对折叠脚蹬花了500块,够买10个电机当主轴动力了,疼死了。
电机这个事,自己掏钱,大炮打蚊子也是玩,小马拉大车也是玩。没有编码器接口的伺服驱动,按现在的观念算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就是讨论一下,不必要争吵,其实你的说法也不全面,宝哥做这个电机肯定是需要小体积,转速还得合适, ...

论坛是大家交流的这没错,我玩过8条主轴,有3个无动力,其它的是电主轴。CNC玩过5台。

改电动自行车4台,无刷电机都有实用案例,这些都是耗费很多RMB+time得到的经验我分享出来其实是一种有价知识。
木工论坛好几个人问我那无动力能干钢的用什么动力我都没理,因为这是我走了不少弯路和RMB得到的最佳结果我
没义务分享出来。

但是那些看了几篇文章毫无实战经验的在这充当大师不是在自取其辱吗?
不懂的问下别人不丢人。
这论坛那个搞充电吹风机的,巧手观音这些才是大师,我对他们是没有任何质疑的。

网友:
其实在技术层面争论一下也是不错的类似一场辩论赛。保持住底线,不要做人身攻击,用最强烈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也希望用包容的方式,包容对方的意见。
       理论和实践是分不开的,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理论,又用经验和理论指导实践。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网友L:
切削主轴要根据使用场景确定几个基本参数,动力方面比如主轴应用转速范围,切削力,传动效率,再根据这两个参数确定动力源功率,转速上像这种直驱结构,要选功率扭矩转速特性相近的电机,如果有变速机构,也要选取特性接近的。
比如要求主轴转速范围四千到八千,换算后有效切削功率要求在五百瓦的动力,需要查阅选定电机额定转速接近六千的比如在同功率情况下1.2万转数和2.4万转速的优选1.2万的,另外电机的实际标称功率要大于五百瓦,比如八百瓦或一点五千瓦,因为电机转速和扭矩特性是一条曲线,恒扭矩状态下(电机额定电流是有限的),转速越低,允许输出功率越低。
电机无刷和感应工作中会产生两个功率消耗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kw指有功功率,kva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总功率,无功功率消耗电流,但不做功。所以对于一台电机而言,kva永远大于kw。
比如一台2.2kw的电机视在功率会有3.7kva左右
当然我不具备机电相关的专业知识,也没有从事相关工作,这些只是高中物理知识和业余了解的,仅此而已,里面可能有些地方表述不当,望专业人员指正,也算是学习了

网友:
如果要求输出较宽的转速范围,和比较稳定的功率输出,但因种种原因(体积重量,经济因素等)导致所选动力源只能满足某一较小转速下的动力特性,那就需要设置变速机构(减速或提速)。
打个比方,拉着货的小汽车五档起不了步,一档超不了速。如果你要一个固定档位起步又超速,可能油耗巨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切削主轴要根据使用场景确定几个基本参数,动力方面比如主轴应用转速范围,切削力,传动效率,再根据这两个 ...

太高深了,在论坛学习了很多东西,玩机械是个烧钱的爱好,所以好多玩家有的可能都是理论知识,有的玩家有实战经验,大家综合起来优势互补这个多好,自己的成功喜悦分享大家就是一种享受。宝哥每次做东西我都来看看,想法很奇特有精力又有经济实力,所以都赋予实践了,有成品,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折腾的。我想弄设备场地是个大问题啊,只能每天来过过眼瘾。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太高深了,在论坛学习了很多东西,玩机械是个烧钱的爱好,所以好多玩家有的可能都是理论知识,有的玩家有 ...

玩机械不是很烧钱,每年拿工资的1/10来玩玩,不伤筋骨,比打麻将有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机械不是很烧钱,每年拿工资的1/10来玩玩,不伤筋骨,比打麻将有益。

赞同

网友:
有争论才会有进步!

网友(2021-09-25):
试过5065外转子无刷,KV270,用500W那个最简单的驱动板,电机转速2400rpm,同步轮接无动力到7200rpm,6mm三刃普通铣刀干6061下刀1mm完全没问题,电机外转子上粘一个笔记本小风扇,发热和转速都比较稳定,个人玩主要考虑家里用电安全,整套系统都是24v以下。不追求加工效率的话铣普通铝合金其实不用多大功率,关键在于主轴系统的选择:尽量选KV值小的,不要直驱。要是真干活用追求加工速度当然还是伺服直驱好

网友K:
好几个地方没看懂。kv270,转速2400,驱动电压9v? 9v, 500w的驱动板,电流50a?  外转子总在旋转,风扇的电线用电流环来接?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好几个地方没看懂。kv270,转速2400,驱动电压9v? 9v, 500w的驱动板,电流50a?  外转子总在旋转,风扇的电线 ...

这个是可调的,电位器调节转速到2400rpm,这个转速声音比较小,500W的驱动板不代表输出是500W,风扇直接黏在外转子上随着转,根本不接电,只是用它的扇叶产生风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可调的,电位器调节转速到2400rpm,这个转速声音比较小,500W的驱动板不代表输出是500W,风扇直接 ...

谢谢,明白了。

网友O:
论坛的各位老师,请问车床车一根细长轴,尾座这边

网友O:
刚刚打字打到一半,不小心点到回复了,请教论坛的老师,车床车长轴,尾座部分比卡盘部分直径小了20多丝,尾座该朝哪个方向调整啊???新手第一次接触车床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理解有误,虽然是开环的,但它会在额定功率内改变电流调节功率,比方说一个电机额定48伏,1000w ...

你错了,功率虽然会随着负载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转速恰恰相反,只会掉,不会保持不变,因为是开环!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错了,功率虽然会随着负载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转速恰恰相反,只会掉,不会保持不变,因为是开环!

我认为只要负载扭力不超过电机额定扭力转速就不会掉,如果超过了那就是另一种情况,转速肯定会掉

网友:
都用的什么电机啊,看得我都想整一个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大家啊,佩服。想问下用铝车一个2-3厘米的小飞轮得多少钱呀。上面还要打孔嵌入磁铁

网友Q(2021-11-05):
是,拾柴为宝老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拾柴为宝老师吗?

你好,Yes。

网友:
谢谢老师回复,

网友:
木工论坛里也见过大师的作品,现在木工论坛要收年费了,校长的没了,只有这个还很好

网友(2023-03-17):
膜拜动手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