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有一个想法,请大神们指教。

楼主(2021-08-27):
穷孩子入模,想自己组一个四旋翼的小机器。

概念图:用最简单的材料做一个简单的。

材料:5MM方碳杆(黑色)、5MM-KT板(白色)
已定配件:银燕1806-2280KV电机(红色)、花牌3S-1500ma(绿色)、6045桨、接收机(蓝色)。
未定配件:12A电调(黄色)、飞控(紫色)

电调和飞控目前手上没有这些配件,请教一下大家,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配件?

网友A:
买成品玻纤机架可以有效避免各种阻碍导致退模的几率

网友B:
飞控新手用f3就可以了,电调买20-30一个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成品玻纤机架可以有效避免各种阻碍导致退模的几率

固定翼都炸了好几台了。

船模也在做,不过都只限定在KT板,因为感觉好制作。

有这个想法也是因为有些边角料,想利用上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新手用f3就可以了,电调买20-30一个那种

我问了一下商家,说用12A电调。不过好像那种比2、30A的还贵一些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商家,说用12A电调。不过好像那种比2、30A的还贵一些

有一些是贵,有一些是便宜。可能现在少货了。20安的也可以的,只要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新手用f3就可以了,电调买20-30一个那种

飞控是不是也分固定翼和多旋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是不是也分固定翼和多旋翼的?

飞控好的两样都支持,差的就不行了!

网友(2023-11-02):
还做了设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