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竞速机的大佬,3660内转子3100kv能不能带动6寸桨

楼主(2021-08-27):
突然想试试用遥控车电机上螺旋桨,不知道会不会烧啊

网友:
内转子扭力小,转速高,不用齿轮降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

网友A:
看用多少S电池?3S电池用6寸应该可以,但螺距建议不要大,如6×4,全油门桨速已经有209km了。
如果用到4S,建议5寸桨吧。5×4桨就能到280km桨速了,够快没?
5-6S,4.1寸(不知会不会过载)

网友:
3600kv的电机 用5*5桨 3s是可以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全油飞一圈下来看看,电机不太热就行,电机没啥温度就再上个更大的桨,竞速机就要把动力压榨干净才像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用多少S电池?3S电池用6寸应该可以,但螺距建议不要大,如6×4,全油门桨速已经有209km了。
如果用到4S ...

2208 2600 5050 3s 1300 这个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8 2600 5050 3s 1300 这个咋样

这个动力方案,全油门时的桨速有220km,对于这架FUNJET来说是挺疯狂的了。
不过,有几个前提,都要能达到才能有这个桨速,至于飞机的速度,则是另一回事。
如果是普通的2208电机KV2600,我很怀疑其功率能承受5050桨的负荷。
我们以前玩竞速时,这尺寸的,起码用到2216或2221的外转电机或70涵道级别的内转电机才够力。

不过现在出了不少穿越机用的电机,尺寸小,KV高功率大,我也见过有人用到小竞速机上,确实挺疯狂的
然后就是电池,1300的电池,起码得保证50甚至70C的放电倍率,才能喂饱电机的功率。
然后电调,如果是这小飞机,建议60A起步吧,而且散热要做好。
基于竞速机这种情况,我更建议用4-6S电压方案,降低电流,减轻电调和电池的负担。
然后回到这架泡沫材质的FUNJET,我飞过几次,感觉材质单薄,机舱空间不大,确实也只能放入3S 1300级别的小电池和22级别的电机。
如果机翼没做加强的话,不建议暴力飞。
以前飞这类小竞速(手抛),后来我也改用轻量级的方案:用2212 KV3500电机,4.1×4.1桨,1300电池。最大桨速240km。但静拉力减少,需要慢慢加速。
上述都是个人意见,虽是经验之谈,也可能是我偏保守的做法。
玩竞速很心跳很刺激,因为挺危险的,飞机和设备的损耗也大(所谓竞速机不长命),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