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带涨圈的活塞怎么安装进汽缸里

楼主(2021-08-27):
三叶36带涨圈的,更换了轴承在安装回去时发现活塞不能安装进汽缸了,把汽缸单独加热也不行,现在把活塞放冰箱里试试,看能安装进去不,不让发动机费掉了,有没有原来搞过着样的你们是怎么做的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啥是涨圈啊

网友A:
1 缸套要单独拿出来,缸套不需要加热,活塞也不用冷冻
2 卡活塞环的缝隙里看看有没有限定位(一个小突起),有的话活塞环是不能任意方向装的,必须让活塞环的两端正好和那个小突起对准
3 用母指和食指指甲一起用力压紧活塞环,将活塞装入缸套(适当抹点润滑油,正常情况下多试几次总会装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缸套要单独拿出来,缸套不需要加热,活塞也不用冷冻
2 卡活塞环的缝隙里看看有没有限定位(一个小突起) ...

已经废了,没有仔细观察现在大力放进去了但也动不了,坏了

网友:
楼主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叫涨圈就感觉这发动机很悬

网友:
差点没想明白什么叫涨圈,原来是或活塞环啊,你这个水平还是玩电的吧,油机真的不适合你玩

网友B:
这么小的机用手就行了。只要活塞环位置对了,用手捏着放进去了,排量大发动机都是有专用工具的,就和卡箍似的工具,而且大发动机环子还多

网友:
野蛮装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机用手就行了。只要活塞环位置对了,用手捏着放进去了,排量大发动机都是有专用工具的,就和卡箍似 ...

这台机器是20年前买的了,第一次安全拆卸,完全认为和其他三叶机器一样,结果就没有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