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器上的部件有问题,请教高人它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1-08-27):
做了一个小台锯,用220伏直流电机做动力,使用的整流器有个部件有问题,可是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的名字。请教高人指点,谢谢了先。

网友:
可调电阻

网友:
电位器(中学叫做 “可调电阻”),型号是 3296,全程阻值是 20 x 10^5 = 2M 欧姆

网友A:
这.....你确定你能安全修理这个220V用电器吗

网友:
多圈电位器,做电压微调吧。

网友B:
做台锯别用220v直流电机特别是用这种简易可控硅调速器,卡鋸容易烧电机

网友:
这个多圈可调电阻和电位器属于并联,可以调节起始电压,防止电机抖动

网友:
精密可调电阻,做电压微调。

网友:
淘宝一找就是了

网友C:
这玩意明显是可控硅模块,不是整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确定你能安全修理这个220V用电器吗

我真的不敢确定。如果您有什么好办法,能否告诉俺一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明显是可控硅模块,不是整流器

我是外行,实在不懂。您有什么高见?这个电机直径70厘米,10几厘米长,标称350W,实际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
这叫分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台锯别用220v直流电机特别是用这种简易可控硅调速器,卡鋸容易烧电机

我觉得它确实是挺简易的,如果不调速也可以,关键是它能把220伏交流电变成能用的直流电给电机用。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整流器呢?

网友D:
这个模块是可控硅调速模块,不是整流模块,只能用于交流电!!  不能用于直流电机调速。
如果是按你说的   标称220伏350W直流电机,附带这个整流器(可变速),这个电机应该是串励电机(交直流电都可以用)。

可控硅调速效果不好,低速时扭矩很小,用在台锯容易夹锯烧电机,所以转速不能调太低,也就是转速整定时转速可调范围不要太宽。
可控硅很便宜,功率可以做到很大哦,主要看你板子上用的可控硅的电流多大的,350W电机,用6A可控硅就可以。

上图上的是精密可调电阻(或叫电位器),它的功率很小,只能用于小功率微调电路。发热工作不正常,原因是板子设计不好,没有串联电阻,你将它调到很小的电阻,超电流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是可控硅调速模块,不是整流模块,只能用于交流电!!  不能用于直流电机调速。
如果是按你说的   ...

这个输出接整流器了,所以可以用直流电机

网友:
外接一个整流桥输出就是直流

网友:
这个东西是3元钱的可控硅简易调压电路输出接一个整流桥就是一个简单直流电机调速器,成本也就几块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它确实是挺简易的,如果不调速也可以,关键是它能把220伏交流电变成能用的直流电给电机用。您觉得 ...

一个几毛钱的整流桥即可,你这个同调速上接的有,四条腿的,拆掉就可以接电机,不用调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