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 求解答

楼主(2021-08-27):
之前玩过多轴
无人机
后来接触到了
船模
据说遥控通讯条件比航模的要差 主要需要考虑水面对于遥控信号的干扰 求大佬解答 越详细越好 多谢多谢
另外本人不清楚这个问题应该发到哪个模块 求管理大人手下留情 非垃圾帖

网友A:
好像没什么好多说的。
水面不像大地,有镜像作用,所以比纯地面波要效率低,比空间波更低了。

网友B:
玩船的好像都偏爱使用FM信号模式的收发。

网友C:
船可以用FM信号的遥控器,不过普通目测操作2.4G的遥控器也没问题。没做过对比测试,理论上FM信号更适合船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