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inav问题

楼主(2021-08-27):
朋友卖给我的飞鲨飞翼一直没有装飞控,昨天终于有一台穿越机gg了,正好拆下来做飞翼飞控用。首先试了emu的飞翼模式,后来又换了BF和inav终于成功了。
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如下:
spracing f3 飞控     INAV 2.60固件 没有气压计 GPS等高级传感器。
1.inav的手动模式(也就是开关设置中自稳以外的空白模式)为什么小弟感觉有增稳的效果,今天外面风估计有2-3级,但是在空中基本感觉不到roll方向的抖动,和以前很不一样,请问有没有非增稳模式。

2。在自己自稳抛飞失败几次后,还是别人帮忙抛的,发现飞机在空中切自稳有低头现象,于是降落进行遥控器微调,发现微调完毕后,解锁电机,舵面会自己一点点往上漂移,而且微调越多,漂移越快,就像有人慢慢推我的摇杆一样,请问是什么情况呢。

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固定翼安装飞控,一切自稳模式有低头现象,我经历过多次。基本上每安装一架带飞控的固定翼都有碰到。我大都手动飞上天切自稳,微调成平稳飞行。下降也是自稳模式下降。下次如果是自稳模式起飞的话,也没什么问题。下次如果手动起飞的话。我又得微调回手动模式下的一些微调数值。空中切自稳在微调为平稳飞行。
一直都是这么玩的,但是总感觉飞机没有调好。大都说是飞控安装头低了,或者飞控安装头高了。我也微调过飞控的安装角度。效果不是很理想。我使用的是apm,查了查,修改了一个参数选项,似乎有效果。不知道其他大佬是怎么解决固定翼空中切自稳就低头的问题的。楼下大佬继续…

网友:
两张图的顺序有误:我修改的是AHRS_TRIM_Y值,由一开始负的值修改成正的。效果根据所修改的数值大小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