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模友关于天地飞72mhz接收机

楼主(2021-08-28):
手上有一个天地飞72mhz的接收机,接电后一直处于失控状态,经过排查,高频头是有用的,晶体也没问题,但是接收机就是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懂行的请赐教!

网友A:
遥控器和接收机的晶振是否配对

网友B:
接收机晶体可能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晶体可能碎了

接收晶体都没问题的,换到其他接收机正常工作,就这个接收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和接收机的晶振是否配对

匹配的,换到其他接收机是有用的,只是这个接收机不管换那个晶体都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晶体都没问题的,换到其他接收机正常工作,就这个接收机不行

看到那个DUAL CONVERSION了吗?二次变频接收机用的晶体和普通的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个DUAL CONVERSION了吗?二次变频接收机用的晶体和普通的是不一样的

额。。。接收晶体用同一对,我用在另外一个接收机(跟这个接收机一样的,二次变频的),是有反应的,唯独这个接收机没反应。

网友:
你意思是通过替换法,现在能确定:
遥控发射机是好的。
接收机和遥控发射及的确是可以配对的。
接收机晶体是好的,而且是可以和遥控发射机晶体配对,并且的确是可以用在这个接收机上的。
通过以上确定的事实,那么就可以推断出问题出在接收机,而且还不在晶体上。
那么是所有通道都没反应?还是某个通道失灵?
如果是所有通道都没反应,建议你找个二次变频FM接收机的图纸,按照流程排查。从高频接收开始。首先要保证高频能调谐到72M,这样才能保证遥控发射出来的72M信号接收机能接收到,接收到以后,通过一次 变频到10.7MHZ,然后变频到455KHZ,然后解调出音频,然后经过分配,到达各个通道。

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信号都不可能到达后面的环节, 这是个串行的信号流程。所以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排查。一般从后往前走。

网友C:
这种你还有的修,并且可以下手的地方还不少,但是很考验功力,如果对FM电路没经验,你只能肉眼看看有没有印刷电路板铜箔断裂,电子元件有无烧毁 10.7M的三端滤波器好着没,455滤波器如何(可以直接替换下)。如果没有,那么直接扔垃圾堆吧。如果有那个耐心,从头开始百度FM知识。我只能说,有志者,事竟成,但是花费的时间,精力,物资,金钱是否划算,就见仁见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你还有的修,并且可以下手的地方还不少,但是很考验功力,如果对FM电路没经验,你只能肉眼看看有没有印 ...

好的,谢谢您详细的解答,这接收机备用的我还是有的。照你这么说修它还挺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你还有的修,并且可以下手的地方还不少,但是很考验功力,如果对FM电路没经验,你只能肉眼看看有没有印 ...

我的福特吧接收机摔过一次后,455滤波器坏了。

网友D:
想知道楼主的修好没,我也有一个同款接收,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E:
我也有个老的FT06-A晶体控 72MHZ,接收机连上几秒钟时可以用,过几秒就不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老的FT06-A晶体控 72MHZ,接收机连上几秒钟时可以用,过几秒就不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懂这接收机的你要不发个帖咨询一下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楼主的修好没,我也有一个同款接收,也是一样的问题。

并没有,因为我不懂这些线路的,周围也没有懂这的朋友,所以暂时这个接收机吃着灰

网友:
两年前我遇到过这问题,换一个455陶瓷励波器后一切正常。

网友(2023-08-31):
这种老式的低频遥控器,好像模友手上都不多见了哈

网友F:
我这还有几个,不会玩呢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F:
我这还有几个,不会玩呢

兄弟  出个给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