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s刷pix固件解锁后斜盘三个舵机没反应

楼主(2021-08-28):
各位大佬,解锁后推油门和方向 飞控1-3通道有信号输出 量飞控正级5v输出  但是斜盘的三个舵机没反应,电调电机又有反应的,请各位大佬指点下

楼主:
发到固定翼了,想发直升机的

网友A:
7可以放空,8接店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可以放空,8接店调

8接电调,然后3混控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8接电调,然后3混控对吧?

3是螺距舵机。具体你可以群里文章看看。4.0以上的固件改的面目全非。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是螺距舵机。具体你可以群里文章看看。4.0以上的固件改的面目全非。

群号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