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斯凯G-RX8接收机刷access固件传感器丢失

楼主(2021-08-28):
手上有瑞斯凯G-RX8接收机,原来使用TX16S遥控,D8协议对频,有ALT和Vspd回传。后使用xlitePro遥控,刷access固件后,这两个回传丢失。请问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吗?还有个G-RX6接收,也是刷了access协议,但这两个回传都在。

拍了些设置和接收机固件版本号。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支持D8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支持D8协议?

我记得是D8对上的。控回来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支持D8协议?

是D16协议

网友:
我猜你可能是将G-RX8的高度计功能关闭了。好像是按住接收机上的按键5秒还是8秒可以开关接收机上的气压计的,你找说明书看看

楼主:
果然是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