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调试

楼主(2021-08-28):
各位大侠,我的三叶21级调整最高转速只有7000多转,用的素油。就是启动后把主油针往回调,速度顶头是8000,请问哪里有问题吗?一万转怎么都到不了啊?

网友A:
你用什么测到的转速?

网友B:
信息不全,没说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不全,没说多大桨

桨不大,才8x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测到的转速?

转速测量仪

网友C:
21级 8*5桨 15%的油 咋地也得13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测量仪

是新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级 8*5桨 15%的油 咋地也得13000

那是什么原因上不去呢?主油针已经调过了,请看看我这个排气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太小了?

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磨合好,用富油再磨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磨合好,用富油再磨合一下。

已经磨过了,磨合和极速的关系有,但磨完了,万转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磨过了,磨合和极速的关系有,但磨完了,万转应该不是问题

这发动机要磨合后拆开清洗,还有前后轴承是否有点卡,因为是老货,那时的轴承工艺不如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发动机要磨合后拆开清洗,还有前后轴承是否有点卡,因为是老货,那时的轴承工艺不如现在。

清洗过了,我这个不是135,是最后的款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洗过了,我这个不是135,是最后的款式。

你那有OS的化油器吗?换上去看看转速,可能是化油器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有OS的化油器吗?换上去看看转速,可能是化油器精度问题

那我得找找,手上没有。化油器不行就真是尴尬了。你看了排气没有,我总觉得它太小了点?

网友:
好的,好机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得找找,手上没有。化油器不行就真是尴尬了。你看了排气没有,我总觉得它太小了点?

排气管是这么大,没问题。我感觉是化油器精度的问题。如果没有OS化油器,那么只能自己研磨主油针了。

网友:
8-6  素油   14000路过   8-6螺旋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排气管是这么大,没问题。我感觉是化油器精度的问题。如果没有OS化油器,那么只能自己研磨主油针了。

说的极对  我的磨过了

网友D:
三叶21    蓖麻油1:4     螺旋桨 8*6  JXF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说的极对  我的磨过了

油针磨后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启动后把主油针往回调,速度顶头是8000”...

目前磨合情况如何呢?  这个排量的机器,通常500ml燃 ...

9:1会不会把机器磨坏?好高的比例。可以换8x4看看。另外垫片是有两个,拆一个非常薄,变化会明显吗?改变了压缩比。9:1下的大压缩比会不会太爆烈了。关于环境,是中部内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叶21    蓖麻油1:4     螺旋桨 8*6  JXF

你的排气非常大,我的是内径18x60~80的管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气管是这么大,没问题。我感觉是化油器精度的问题。如果没有OS化油器,那么只能自己研磨主油针了。

主油针改细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油针磨后有效果吗?

磨副油针   是为了改善 加速的线性  和低俗性能  不影响高速

网友:
8*6 螺旋桨正好    素油也没问题  为啥上去速度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油针改细的原因是什么啊

主油针尖改细是为了收油针更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油针尖改细是为了收油针更精细

就是说粗调改成了细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磨副油针   是为了改善 加速的线性  和低俗性能  不影响高速

副油针怎么磨?

网友:
感觉像是缸套位置偏了

网友D:
看需要,不一定都要磨,低速 怠速不好,个别不能熄火,加速线性不好的 需要 磨,跟高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需要,不一定都要磨,低速 怠速不好,个别不能熄火,加速线性不好的 需要 磨,跟高速没有关系

是把副油针的头磨平一点或者磨尖一点?

网友:
可能是油的问题

楼主:
1:4的素油

网友(2022-11-04):
振动大么

楼主:
高速时振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