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归,新手入门小电直的选择

楼主(2021-08-28):
退坑快两年了,重新回归,想买个入门级的小电直,重来没接触过电直,求模友指点一下,不飞3D,只飞航线,待选的是伟力的K110  K100和某B的C129

网友A:
这3款我都买了,直接110吧。k100多牛的电池10个起落就不行了,空心杯动力太弱,转个弯飘几十厘米。c129嘛,重量轻一些对电池要求不高,横轴是硬伤,尾管超级脆。这些个小机我几乎玩了个遍,xk110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
这电池也太差劲了吧,只能用10次,应该是过放了,这个和机子没关系

网友:
m1 m2 可以一直用

网友B:
看你以后准备怎么玩,如果一直走小鸡路线,直接上m1或m2;要玩大机,模拟器+x360或者470

网友:
想玩得久一点的,就别选择空心杯电机,有刷次之,最好是无刷版。其它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3款我都买了,直接110吧。k100多牛的电池10个起落就不行了,空心杯动力太弱,转个弯飘几十厘米。c129嘛, ...

多谢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以后准备怎么玩,如果一直走小鸡路线,直接上m1或m2;要玩大机,模拟器+x360或者470

多谢多谢~~暂时会走小电直路线,附近场地太少

网友:
推荐朗宇 虽然看起来贵一点 绝对好飞

网友C:
110,完了直接m2,

网友D:
K1102019库存新机500全套,最后两套

网友:
不飞3D买伟力k124

网友:
110,不2

楼主:
等以后技术熟练了再上像真机毕竟像真机的外壳挺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以后技术熟练了再上像真机毕竟像真机的外壳挺贵的

脱了衣服飞

网友D:
100个人玩直升机有100种玩法,但无论哪种玩法,安全都是第一条。
从大的方面来看,玩电直的有两种玩家,一类是静态转动态的像真机玩家,看楼主不像是这种玩家
另外一类是冲着3D目标去的玩家,我想现在论坛活跃的ID,大部分是这一类。

从安全性来看,K100可以在家玩,K110在掌握基本舵面以后也可以在家玩,熟练后可以在小区小草地小幅度3D
M1,M2危险性就提高到另外一个级别了,除非是老手而且确保周边没啥人,要不是不可能在家或者在小区范围内玩的

在老手来看,K110和M1M2确实是性能差别十万八千里的机型,但对于基本舵面都还没掌握的新手,其实差异不大,K110更安全、更耐摔,M1已经是杀伤力比较大的了,M2可以直接打到二级伤残

K110了入门费是300,M1的入门门票是12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个人玩直升机有100种玩法,但无论哪种玩法,安全都是第一条。
从大的方面来看,玩电直的有两种玩家,一 ...

对对,安全第一。玩了好多年的多轴和固定翼,这两年一直惦记着电直,后来本地的模友都陆续的退了,也包括我,但闲暇之余还是想飞,固定翼实在没有场地了,有也是很远,手里的大疆虽然不受限制,但是娱乐性真的很低。

网友E:
楼主最终入K110了?飞的咋样? 我是这个月刚把十年前的华科尔CB100给复活了。

网友A(2021-10-16):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终入K110了?飞的咋样? 我是这个月刚把十年前的华科尔CB100给复活了。

cb100趴窝好几年了,都找不到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b100趴窝好几年了,都找不到配件

配件应该好搞吧。3D打印啥的。别款飞机拆件也可以。

网友:
K110不二机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0,完了直接m2,

绝对正解。
至少得有2架机器,不一定同时都有,可以循序渐进。
练习无非就是在练机器和人 - 有的时候是人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机器的问题。
先用抗摔的机器把人的基本反应练好,再向上进阶,这时候往往已经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机器把人限制住了。
这时候得有一款进阶的机器拿来试,如果还是一样,再回去练抗摔机;如果效果好,那恭喜!您进阶了。
k110是少有的又抗摔性能又好的机子,基本3d都可以,只不过时间长了就有些甩尾了 做不了hardcore。
还有就是机器太小,飞稍微远一点点就不容易看清姿态,而且这种小机才几十克,超怕风,得大清早起来飞。
入门神机。
k110之后就上m2, 锁尾,动力,3d马上上一个台阶。这时候要练的主要就是心理了,要消除对大一点机型的恐惧。

网友(2022-03-08):
飞航线不都是raw700吗,直接终点。稳啊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D:
K1102019库存新机500全套,最后两套

怎么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