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烧了,只能折腾APM,请问这个怎么跟APM连接?

楼主(2021-08-28):
(无正文)

楼主:
图传跟摄像头怎么连接APM,公用一个电池,不想买OSD,因为我有乐迪OSD可以看些简单的数据

网友A:
又是乐迪,害人不浅啊,乐迪的飞控和世面上的都不一样,基本上搞不定,太奇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乐迪,害人不浅啊,乐迪的飞控和世面上的都不一样,基本上搞不定,太奇葩了

不是乐迪啊

网友B:
你这个不像一般的apm啊,我几块apm都没有你这样的。
摄像头接osd,osd一路输出给图传,另外一路从apm i2c输入或从tele输入,和数传共用一个接口。具体查资料吧,够你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像一般的apm啊,我几块apm都没有你这样的。
摄像头接osd,osd一路输出给图传,另外一路从apm i2c输 ...

我是不想买OSD直接接APM上,可以吗?APM要从四轴上拆

网友B:
没有osd的话,摄像头直接接图传,不通过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osd的话,摄像头直接接图传,不通过飞控

好的

网友(2021-12-24):
建議玩家買個MAKE F4 他有 OSD  然後刷 INAV 固件 會比較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