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 FPV眼镜出现图像扭曲、粗黑线、图像不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8-30):
本人使用BEEROTOR FPV眼镜时,有时出现图像扭曲、粗黑线、图像不稳、距离近的情况,开始以为是图传问题,但使用一起玩的肥鲨眼镜就没有问题,接着怀疑眼镜问题,但使用同伴的相同型号眼镜也有一样的现像,于是怀疑是飞控的问题了:将摄像头视频信号线直接接图传视频线,问题立即解决,于是确定是飞控视频输出问题了。回想到问题在有些飞控上出现,在有些飞控上不出现,仔细对比了飞控的视频输出部分,发现不出现问题的,使用的是贴片钽电容,出现问题的,使用的是普通贴片电容。果断将“普通电容换成钽电容-----问题解决”。结论:1.钽电容和普通电容的区别还是很大的;2.这种型号眼镜与那些高端眼镜还是区别比较大的;3.飞控厂家省钱省到这两个小电容上了,计算的也够精。建议:大家如果使用的也是这种眼镜,也出现我说的情况下,可以先去查一下飞控的OSD视频输出部分那两个电容,一般是并排的两个较大的电容,一般钽电容是黄颜色的(有些是黑色的),与普通电容区别较大,不是钽电容的话,就要注意了。

网友A:
逻辑上是不是有点问题:肥鲨眼镜接收同一台机子没问题的话。应该是BEEROTOR FPV眼镜的问题,怎么会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一个电容影响就这么大,这skyzone的Steadyview接收机不知道背了多少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是不是有点问题:肥鲨眼镜接收同一台机子没问题的话。应该是BEEROTOR FPV眼镜的问题,怎么会是飞控的 ...

没问题。。。视屏输出的电容如果用料选材不好可能视屏输出的模拟信号不纯,行场频率有轻微漂移。这样也只能说明飞鲨的接收机相对宽容度更高,BR有点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视屏输出的电容如果用料选材不好可能视屏输出的模拟信号不纯,行场频率有轻微漂移。这样也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是不是有点问题:肥鲨眼镜接收同一台机子没问题的话。应该是BEEROTOR FPV眼镜的问题,怎么会是飞控的 ...

实际验证,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并且用小飞手也正常,而用beerotor就存在这个问题,我的,玩伴的都这样,另外还有一个网友也出现这个问题,使用的也是beerotor和不带钽电容的飞控。并且,我换成钽电容后,问题消失,并且处理了不止一个飞控,都是换钽电容后问题消失,所以我才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视屏输出的电容如果用料选材不好可能视屏输出的模拟信号不纯,行场频率有轻微漂移。这样也只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就这个问题,头疼了我很长时间,并且我还换了黑羊1W图传测试,一样有问题,偶尔的机会,我将摄像头直接接图传,跳过飞控,才发现问题的根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