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伟力a160 J3 和a220 p40 哪个好飞!

楼主(2021-08-30):
P40是刚出的,小一些但是轻很多。

A160出来都一年了也没见到有相关帖子!现在固定翼这么冷清吗??

网友:
这里差距有点大

网友:
肯定是j3好飞,鸡型结构决定了,刚好也飞过伟力j3。
还有一款伟力210,应该比220还要好飞些

网友:
肯定是J3,下单的越小越贼

网友A:
掐指一算,首飞首炸

网友:
这控有右手油门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掐指一算,首飞首炸

网友A:
开个玩笑,别介意。

网友:
请问下可以直接对频open tx控吗?什么协议?打算入

网友(2021-10-03):
P40的主板我换成欧兰斯的了,原鸡主板打舵有点迟钝。。。

网友:
两个都不好飞,两架飞机都有,J3因为机型原因转弯容易翼尖失速,p40因为小至少耐摔,我的J3换了地平线飞控,还没出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玩笑,别介意。

不介意

网友(2021-12-24):
这种泡沫剂好还是板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