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电路高手,飞控上的五脚稳压元件发热

楼主(2021-08-30):
aio一体飞控,通电电调能自检,飞控没反应,黑羊接收机绿灯闪一下,然后就是飞控上的五脚稳压元件发热,黑羊接收器五脚稳压也是发热,图传和摄像头5v供电有,能正常工作。目前所有状态就这样,这种情况下怎么修呢?某宝上找不到五脚稳压芯片,不知道是不是我搜的方法不对。飞控五脚管直接连的4.5v供电

楼主:
这是飞控和黑羊的五脚管,我标注出来了

网友A:
关键词SOT23-5 LDO
SPX3819 -3.3

关键词SOT23-5 WJ
搜到RT9013不知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B:
发热说明后级有短路,过流导致的发热,可能主控挂了,这种情况稳压芯片不一定就是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SOT23-5 LDO
SPX3819 -3.3

搜了一下,看的迷迷糊糊的,各种丝印的都有,不知道都啥意思,能不能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说明后级有短路,过流导致的发热,可能主控挂了,这种情况稳压芯片不一定就是烧坏了。

我也有怀疑主控,但是飞控上这个稳压器输出的是4.5v,直接连通焊盘上的4.5v接口,然后这个接口我连的黑羊接收机,然后接收机也挂了

网友C:
这是5V到3.3V的降压芯片,用于给后续使用3.3V供电的芯片供电,它发烫,一定是后续有元件或者芯片短路,对于飞控,大概率是主控短路,只换它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要在某宝上搜,可以搜DC-DC降压芯片,sot23-5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5V到3.3V的降压芯片,用于给后续使用3.3V供电的芯片供电,它发烫,一定是后续有元件或者芯片短路,对于 ...

OK,感谢感谢,看来要买点电路方面的书籍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