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ESP的问题,不好飞

楼主(2021-08-30):
亚拓500ESP皮传,原装电设,起先用有副翼旋翼头改的无副翼旋翼头没问题,飞起来很稳,就是主轴高点不好看,后来换了RJX版本的无副翼旋翼头不好飞,手感怪怪的,也不是转速的问题,就是打舵时候不稳,有点乱跑。有没有大侠指点指点。
黑色中联有三个固定孔,中间和最上面的都试了

网友A:
我觉得是:降低了旋翼头高度,飞机重心发生变化,最直观的就是打舵的时候飞机的反应比原改的旋翼头灵活,楼主手感不习惯而已,给楼主个建议,试试在遥控设置里面把副翼,升降的ex值设为负值,可以模拟有副翼的感觉,降低打舵灵敏度,以上均为建议。

网友:
重心變低飛行特性會變喔,一定變靈活,只能慢慢調參數調到喜歡的,飛行風格建議是120往下慢慢調(5為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降低了旋翼头高度,飞机重心发生变化,最直观的就是打舵的时候飞机的反应比原改的旋翼头灵活,楼 ...

手感已经设置不行,感谢回复

网友:
亚拓原来那个头,中联短,而且桨面高,所以会很稳,也就是稳定性强3d性能不好。rjx就反过来

网友B:
根本原因是陀螺仪  K8飞行手感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是陀螺仪  K8飞行手感就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500ESP改装的 加长尾管  470大桨   500L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是陀螺仪  K8飞行手感就是这样的

把旋翼风格调高解决了,改470后怎么样?能发下清单吗?原厂电设够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旋翼风格调高解决了,改470后怎么样?能发下清单吗?原厂电设够不够用?

自己买的碳管切割的尾管  用了500X的传动轴  rjx470的旋翼  其他没有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