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polar摄像头试用,补齐数字图传的短板

楼主(2021-08-30):
数字图传摄像头的夜视能力比较弱,看到很多大神入手了极光polar摄像头,超强高感,我也入手一个来玩玩,附上安装和对比视频。
夜间飞行一下清楚了好多,补齐了数字图传的短板。

网友A:
请问一下大疆原厂摄像头和这个极光摄像头相比,还有购买的必要吗?大疆原厂摄像头停产了,涨价了不少。

网友:
冒得平头哥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大疆原厂摄像头和这个极光摄像头相比,还有购买的必要吗?大疆原厂摄像头停产了,涨价了不少。

如果飞竞速的话,那个原厂的有120p延时更低。不飞竞速,花飞感觉还是极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飞竞速的话,那个原厂的有120p延时更低。不飞竞速,花飞感觉还是极光吧

暗光情况下,极光摄像头效果确实好很多。室外正常光线下,请问这2个摄像头的画质区别大吗?我想买一套安装在固定翼上面,休闲飞,不飞竞速,现在纠结选极光还是大疆的了,大疆的散件摄像头比极光要贵25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暗光情况下,极光摄像头效果确实好很多。室外正常光线下,请问这2个摄像头的画质区别大吗?我想买一套安 ...

b站上有两者的对比视频,原厂画面的饱和度高一些,画面更讨喜。
白天测试!大疆原厂摄像头对比极光polar_哔哩哔哩_bilibil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站上有两者的对比视频,原厂画面的饱和度高一些,画面更讨喜。
白天测试!大疆原厂摄像头对比极光polar ...

硬件参数上看,极光的参数是优于大疆摄像头的,但这个视频中,极光的流畅度好像差了那么一丢丢,大疆的饱和度高,不知道是不是调过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参数上看,极光的参数是优于大疆摄像头的,但这个视频中,极光的流畅度好像差了那么一丢丢,大疆的饱 ...

硬件参数比较迷惑,一个是好像不支持120hz低延迟模式,一个是没有写是否支持1080p卡录。
还有一个担心是网友说副厂头不能锁白平衡,担心自动白平衡飞着飞着色温突变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参数比较迷惑,一个是好像不支持120hz低延迟模式,一个是没有写是否支持1080p卡录。
还有一个担心是 ...

我决定了,还是买大疆原厂的,贵点就贵点吧,反正我不会晚上飞的。

网友:
一样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参数上看,极光的参数是优于大疆摄像头的,但这个视频中,极光的流畅度好像差了那么一丢丢,大疆的饱 ...

我到外面飞了一下,极光流畅度确实不习惯,白天感觉没原厂的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外面飞了一下,极光流畅度确实不习惯,白天感觉没原厂的舒服。

看来白天还是原厂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