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h的售後

楼主(2021-08-31):
Rush的售後不知道有人了解如何處理嗎??
我記得Rush不是國產的嗎??
怎麼搞得好像是外國的產品一樣呢??
國產的難道不香嗎

网友A:
如果不是一買來就有問題其實也不用送去給客服,不管哪家圖傳、電變、飛控我炸壞都直接買新的,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飛到一半電裝出事過的,沒幾毛錢的東西,你只要是''炸''壞的,東西基本上修好也稱不了多久,省的飛到一半出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一買來就有問題其實也不用送去給客服,不管哪家圖傳、電變、飛控我炸壞都直接買新的,不知道你有沒 ...

仔细修复的,还是可以的,我现在使用的全是自己修复的旧件,用起来很好。毕竟穿越机上使用的东西,很容易坏,并且很贵,平时练习炸机太正常了,总换新的,费用很高。但电池和电机,我都是只用新的,不用二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修复的,还是可以的,我现在使用的全是自己修复的旧件,用起来很好。毕竟穿越机上使用的东西,很容易 ...

我個人炸壞都是傷的不輕,比較沒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炸壞都是傷的不輕,比較沒辦法

一般飞行高手炸的狠,水平越高,炸机越狠。我都是从某鱼上买坏的件,然后修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