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做四轴,电机可以不垂直于水平面吗?稍微有点 ...
空心杯电机做四轴,电机可以不垂直于水平面吗?稍微有点歪

楼主(2021-08-31):
空心杯
电机
做四轴,电机可以不垂直于水平面吗?稍微有点歪

网友A:
只要飞控写得好,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可以,对称外翻

楼主:
我的情况是这样,四个电机每一个大概有2度左右的倾斜角。倾斜方向各异,
因为是手工用竹签做的机架,AB胶粘空心杯电机上去的,没法做到很垂直。

网友C:
飞控会修正的。正常就是要歪2/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控会修正的。正常就是要歪2/3°
悬停飞控是会修正,做转弯动作的时候就会漂移的很厉害了。角度补偿过大飞控也无能为力,所以还是尽量水平放置吧。

网友E(2021-10-12):
可以的,只要你算法好,没啥问题,自动调整电机转速,四个电机速度调好了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