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固定翼模拟器

楼主(2021-09-01):
请假一下大佬,有没有华为平板可以用的模拟器啊?求推荐

网友:
好像没有
来自微站

网友A:
你要是用华为win系统的那个平板,就有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用华为win系统的那个平板,就有模拟器

有教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教程吗~?

你电脑有模拟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有模拟器么?

电脑有啊

网友:
我能问问,凤凰模拟器,我用的天地飞9二代二代1024,但是参数我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