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轴外转子中木虾小目标破90

楼主(2021-09-01):
废话不多说上图,思路是轴套离水平面1.5MM,硬轴长度是350mm计算出的出水角度是3.6858度,重心在电机位置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面的图片没显示

楼主:
电机是450直升机KV1500,杂牌电机,电调植保机100A电调改水冷,电池选择3200mah 6s,4214两叶桨,现在速度是70,跑下来电机用手能摸但是烫手,下次测试三叶4214,直接上8S,测个急速,希望速度能破90

楼主:
尾翼角度随便调了下取中间值,先这样跑下来非常平稳

楼主:
整体先这样,整船双组份清漆,其余制作过程大同小异

楼主:
无图无真相,上个测速图,汽车上跑100,表显95,应该是表正确的吧,汽车时速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图无真相,上个测速图,汽车上跑100,表显95,应该是表正确的吧,汽车时速有误差?

为了避免你超速汽车速度表有大概3%的保留。开导航时就能明显看出来。表显120了。导航才116的样子。

楼主:
换了4214三叶桨,速度只能到75,感觉电机功率到头了

网友A:
转速太低了  而且这电机都没100克 功率撑死了600瓦
转速起码要5万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低了  而且这电机都没100克 功率撑死了600瓦
转速起码要5万空转

娱乐用跑个70还不错,下次要换3674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娱乐用跑个70还不错,下次要换3674了

配置合适才是重要的。不是电机大
我3660还跑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合适才是重要的。不是电机大
我3660还跑111

你这是什么3660.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什么3660.有什么推荐的吗

你的虾也太帅了点吧,那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