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电调校准

楼主(2021-09-01):
这个F450APM飞控电调怎么校准1号电机转速都比其他慢,油门一半不能起飞,请教什么原因,最近更换过电机电调

网友A:
我记得是遥控器油门开最大,飞机插电,滴滴两声,油门拉最低,滴滴滴-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遥控器油门开最大,飞机插电,滴滴两声,油门拉最低,滴滴滴-滴,即可。

就是这样操作的,反复了几次,没有用。。

网友B:
把其他校准都做了,然后上手飞飞,如果飞着有问题再说

网友C: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了,飞控能校准其他三个,这个不一致,电调有问题的可能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其他校准都做了,然后上手飞飞,如果飞着有问题再说

飞不了,油门很大了也起不了,换了电机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了,飞控能校准其他三个,这个不一致,电调有问题的可能更大

好的我换了试试

网友B:
偶尔有些电机和电调在校准过后仍然会慢一点,但是像你说的那样很慢很慢早就该怀疑是动力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尔有些电机和电调在校准过后仍然会慢一点,但是像你说的那样很慢很慢早就该怀疑是动力本身有问题

换完电调电机后这样的,也没有特别慢,目视看着慢一点

楼主:
这故障保护里面参数正常吗

网友B:
正常吧,3号是油门,那玩意显示的是输入情况
如果不影响飞行,启动时候哪个电机慢点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吧,3号是油门,那玩意显示的是输入情况
如果不影响飞行,启动时候哪个电机慢点没什么关系

关键影响飞行,直接起不来,等新买电调到试试

网友(2021-11-13):
APM刷sbus再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2021-12-27):
直接用接收机校准 插3通道

网友D(2022-03-26):
楼主您好,我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我家的f450无人机也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2022-07-13):
你把那一个电机和电调换一下,试一试。

楼主(2023-04-29):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我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我家的f450无人机也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

更换电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