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带锯导体的限位问题

楼主(2021-09-01):
此为10寸带锯的导体,这个导体的结构设计我能够理解它对于带锯条的限位作用,两边的轴承分别顶住带锯条两侧,上面轴承外圆接触带锯条背面,都是以滚动摩擦的方式来限制带锯的位置,我认为也合理。 但是换成了8寸的为什么就是这样设计的了?下面两根销轴压住带锯条两侧,硬摩擦?感觉这个就有点欠妥。
更重要的是带锯背面的限制摩擦面为什么不是轴承的外圆?而是轴承端面?这设计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还是?
求懂的大神给科普一下。

网友A:
下面那种就是偷工减料啊,

网友A:
锯条钝了,
只要不断可以打磨锯齿,
这样应该能省很多钱,
不用一直买新锯条,
然后旧的断的带锯条,
可以改成木工框锯,
金工30厘米锯条,
马刀锯条和曲线锯条,
充分的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种就是偷工减料啊,

这已经不是偷工减料的问题了  我怎么感觉这设计就有严重的问题啊。
而且马爸爸家一搜  还好多都是这样的。。。。这太不科学了
看了一些老外的视频。  竟然老外也用这样的。
真不知道如此不合理的设计为什么能够在市场普及而且被这么多玩家接受的
想想也知道玩工具的玩家多多少少有基本的机械常识。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啊?
所以我在纳闷到底是我涉世未深呢还是我涉世未深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已经不是偷工减料的问题了  我怎么感觉这设计就有严重的问题啊。
而且马爸爸家一搜  还好多都是这样的 ...

这个也不是不能理解啊,比如车床床头该用轴承的,
可钟表车床是用的铜套啊,
这两个限位柱子要是用铜杆加油的,
确实精度还行,
就是要不断调间隙,
我看老手直接用红木当限位杆。

初衷设计是可行的,
但是被廉价商品化一改造就使用感受很差,
毕竟新手不会调啊,
老手图省事还是喜欢轴承。

网友:
严格说不太算偷工减料,10寸带锯倾向工业用,电机受载功率比较大、锯条宽、锯深大。小带锯受载轻,图二的结构完全可以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是不能理解啊,比如车床床头该用轴承的,
可钟表车床是用的铜套啊,
这两个限位柱子要是用铜杆 ...

柱子硬摩擦也还无所谓,主要是那个轴承的限位方式我也是挺郁闷的。。。

网友B:
我的带锯14寸 就说下面这种 好调整稳定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带锯14寸 就说下面这种 好调整稳定
好用

用肯定都能用  但是觉得结构设计不合理

网友C:
我的小带锯也是第二种的,我之前也有质疑,看来采用这种结构质疑的人也不少。

网友:
后面轴承侧放,省空间,伸出的距离短,理论上强度会更好。
轴承和销子各有各的好处。我的带锯两种都可以用,目前我是新锯条用轴承,旧锯条用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带锯也是第二种的,我之前也有质疑,看来采用这种结构质疑的人也不少。

定位销硬磨我能理解,好多机构都是硬磨的  比如铜套丝杆之类的。那个轴承那样放置我就有点纳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销硬磨我能理解,好多机构都是硬磨的  比如铜套丝杆之类的。那个轴承那样放置我就有点纳闷。。。。

我也纳闷这个事,轴承居然是横着放的,刚开始买锯的时候我以为装错了,结果研究半天只能那么放。

网友:
抖音火山上有个老板,开厂专门做木头玩具的,
规模非常大我看他有很多专门工具,
其中有个带锯也是硬限位的,
后面甚至都只是角铁限位,
他锯的料很大的。这种限位照样很好用

楼主:
我的带锯暂时搁置了  要改车。。。。。

网友D(2021-10-18):
引用 网友A:
锯条钝了,
只要不断可以打磨锯齿,
这样应该能省很多钱,

我把带锯条截断了.焊万用宝锯片上.锯钢材可以.就是磨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带锯条截断了.焊万用宝锯片上.锯钢材可以.就是磨损很快.

钝了可以打磨,其实万用宝可能用锯片铣刀比较合适

网友E:
我买的博业,导轮设计挺合理呀!

网友:
存在即合理,导柱正常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博业,导轮设计挺合理呀!

博业我也有一台,缺点是切割速度比较慢,
还有原装电机容易发热,
基本工作半小时外壳就烫手了,
半小时切不了多少东西,
优点是没啥声音,
就和管道疏通器声音差不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