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年头的设备,有认识的么

楼主(2021-09-02):
机缘巧合的到一架飞机,检查了下结构完好,悄悄修复能上天没问题。就是这原机主装的设备有点年代久远,我03年开始接触航模,72Mhz的年代,但也是集成电路时代,至少没在接收机机见过中周的,这家伙应该更早,看起来那时杜邦接头都没有通用。

网友:
那会能买得起这玩意的非富即贵

网友A:
ace是翼手龙,也就是雷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

是的,那两块电路板是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e是翼手龙,也就是雷虎

用你说的关键字查了下,雷虎应该是代理商来着

网友:
是不是fm遥控器接收机,我猜的,我看上面有中周哈哈哈,

网友:
应该是个调频(FM)或调幅(AM)接收机。看看晶体上的频率?

网友:
有点像我这一套。

网友C:
看看这的晶体频率?

网友D:
不用看,应该是27M的调幅接收机,后面是3通道舵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的晶体频率?

35.85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看,应该是27M的调幅接收机,后面是3通道舵机输出

晶体上是35.8525. 仔细理了下线,有五通道,飞机本生也有收放起落架

网友:
这是FM36hm的调频比例遥控设备。

网友:
35.8525+0.455=36.3075Mhz或者35.8525-0.455=35.3975Mhz的。这两个频点的发射机难找一点!如果是36兆的就是澳洲用的,如果是35兆的就是欧洲用的。

网友:
古董啊,最少三十年以上。可能是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