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未知]
那位会激活大疆fpv电池?

楼主(2021-09-02):
电池
换了电路板后不显示次数,其他正常,上电后内八字不能激活,电池充放电正常,但是不能激活启动
电机
。

网友:
大疆电池听说是断电就锁主板

网友A:
大疆的电池内部带电池管理芯片,和笔记本电脑电池类似都是带芯片的,只要你断开过保护板跟点吃的连接,或者电池电压掉到0V左右,这个板子上的管理芯片就会锁死!表现出来的故障就是不能充放电,或者某些功能不正常!拆电池之前要对这种类型电池了解一下再拆,解决方法是用专门的编程器重新刷写配置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淘宝可以买到编程器叫做EV2300价格500元左右,另外需要专门的软件和密码都是另外花钱买的!所以换块新电池吧!!以后拆电池记得了解下是不是带芯片锁的

网友B(2021-12-15):
楼主有大疆电池电路板的高清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