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上电自动进入dfu模式 (维修经历分享)

楼主(2021-09-02):
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自组一架马克4,拿出我珍藏已久的omnibus f4v3飞控,焊线试机,一切正常,全部组装完成,到了最后的调试阶段,发现只要一保存重启,飞控就会自动进入dfu模式,必须手动退出dfu模式,或者重新插拔一下USB线才能正常调参,重新刷了inav和bf好多种固件,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怀疑boot按键问题,拆掉按键,问题依旧。

管他的,硬着头皮调好参,上电,飞行一切正常,但是问题来了,刚刷完固件,调试好,上电10次可能会有1次自动进入dfu模式,重新插拔电池即可退出,勉强可以接受。

放在桌子上不动,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电,就直接退出不了dfu模式,不管你上电多少次。最后只能用电脑退出dfu模式,再上电,才能正常进入校准加速度计。

飞控和电调是通过排线连接的,电容焊接在电调正负±集焊盘上的,另外,还在图传供电的地方,额外加了一个铝电解电容,35v350uf, 供电电压为电池电压。飞控全身涂满了卡夫特705胶水,检查多次,mcu针脚上没有残锡,导线之类的导电材料,705胶水之前也用在我另一个飞控上边做过防水,效果很好。

为什么要做防水呢,之前有掉在水里过,新手表示怕了,有时候早上的草坪上,也有水。索性就做了防水,PS:不是这个飞控掉过水,但是这个飞控找高手修了2次,一次是unt6到反向器断路,不认识接收机,一次是移机后识别不了电池电压。就花了些快递钱。

在这里就是想咨询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有没有高手可以帮我改一改固件原代码,让飞控不再进入dfu模式,我提前刷好需要的固件。

看到这里,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飞控,本着能用尽量用(穷)的原则,看看大家有没有办法帮帮忙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这个马克4飞机端总共500左右,你们信吗?哈哈穷玩党(垃圾佬!)

更新一下维修过程,拆下boot键后,4个脚,已有1个脚焊盘脱落,镊子导通脱落焊盘和边上黑色电阻,上电。奇迹发生了,居然不进入dfu模式了,百试百灵。boot键直接不要了。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刷固件呢?连接上bf,cli输入bl 敲回车就行了。

网友A:
刷防水漆,给维修带来很大困难。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防水漆,给维修带来很大困难。U

北 京顺哥?

网友A:
哈,是的,知道是你发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是的,知道是你发的贴子

看来你经常来逛论坛啊!看过你好多帖子,超级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是的,知道是你发的贴子

顺哥,传来喜讯,原来是boot按键一个脚个黑色电阻断路,连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哥,传来喜讯,原来是boot按键一个脚个黑色电阻断路,连接上就好了。

不错,不错,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