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一船壳,小白,且要求特殊,求大家把关把关配置。

楼主(2021-09-03):
新入一船壳,天富龙守护神。

就是这货:

长×宽×高=1330mm×380mm×210mm

选这个船壳主要是看中他的大,能多装设备!
并且船身和舱盖的结合面近似平面,方便我自制舱盖以容纳更多的设备。

装船的话,有这么几个特殊的地方:

这个船壳本来是用于26cc汽油机的,但是我打算装成电的。
我不追求速度,所以允许小马拉大车,动力可以弱一点。但也不要弱得太过分,连起滑都起滑不了就说不过去了。
设备占地尽量小,尽量节省船内的空间。

轴系打算用这个:

(出轴长度算上螺旋桨和子弹头一共12.2cm,我截图量了一下,净出轴长度8cm左右。)
使用4.76mm软轴。
电机安装孔是两颗m3螺丝,孔距25mm。

选这套轴系是看中了它的高度集成,减小占用船内空间,而且省去了对船底的加工,方便我以后改装。
这套轴系本来是用于80cm的船的,我深知它对这个船来说太小了。不过咱不是不追求速度嘛,只要能起滑就行了。所以这套轴系是否勉强够用?

主要有两个顾虑:
出轴长度8cm,是否过小?这种船的出轴长度通常是多少?不过这不是问题,我可以加工一个延长轴。机械加工咱还是轻车熟路的,一些简单的改装都不在话下。
4.76mm的轴,是否过细?是否有很大的断轴风险?这还是挺要命的,关系到能不能采用这套轴系。

桨,打算用这个,6014三叶桨,这是我能找到的4.76轴的最大的桨了。如果过小的话,那就要用6.35轴的桨了。不过问题也不大,我可以加工一个转接座。

电机,4082及以上,我估计应该不够,不过换别的电机的话,尽量紧着那套轴系的电机安装孔来吧(m3,孔距25mm)。如果实在不行,我也能再加工一个电机座。

总之,动力可以弱一点,但要能起滑。但是不知道允许弱到什么程度,请大家帮忙把关把关。
另外,真心喜欢那套轴系的结构,方便我后续的折腾。如果那套轴系确实不行的话,那只能另求他法了,比如,外挂机?或我自己重新设计加工一套大号的这种结构的轴系?

在此谢过各位大神!

网友:
这种大小的船,动力还想省着点再能起滑,已我的经验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A:
不说4082了假如4092带60桨还是3叶的根本跑不出来,肯定是龟速,有可能电调都烧了,大船起滑不是这么容易的。3叶桨更是吃动力。好看是好看但是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4082了假如4092带60桨还是3叶的根本跑不出来,肯定是龟速,有可能电调都烧了,大船起滑不是这么容易的 ...

那有没有合适的电机和桨推荐?

安装孔位也不用拘泥于那套轴系了。

网友:
这动力对这个船体来说已经是很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合适的电机和桨推荐?

安装孔位也不用拘泥于那套轴系了。

保证起滑的话电机选5692-56112一类的,电池用6S-8S-12S,kv自己根据电压搭配,转速保证在每分钟2万-3万左右。容量打底5000mah,最好10000mah

网友A:
在我推荐的动力之下桨可以用你的60桨-75桨,3叶还是不要用了建议2叶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推荐的动力之下桨可以用你的60桨-75桨,3叶还是不要用了建议2叶效率高。
多谢推荐。

关于电机,56XX的电机我看了一下,安装孔位一般是m4螺纹孔、30mm孔距的,和这套轴系的安装孔位不匹配。
关于桨,60XX以上的桨基本上都是6.35轴的,和这套轴系也不匹配。
看来,自己制作一个电机转接座和一个桨转接座是难以避免的了。

那么,这套轴系在这个船上能勉强用吗?是否存在什么致命缺陷?

网友A:
这套东西不能用的,吃不住电机的重量会坏的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2488
多翻翻论坛,建议参考卢卡斯的动力配置,这条配置也是休闲玩玩而已。
你也可以试试F3A用的外转子电机。KV低但扭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东西不能用的,吃不住电机的重量会坏的

如果我做成双发的,这套轴系能承受得住吗?
能否推荐一下双发的配置?我搜了一下,类似大小的双发船采用的动力似乎和我主贴里发的那套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2488
多翻翻论坛,建议参考卢卡斯的动力配置,这条 ...

现在有点考虑做成双发船了,已经在翻这类老帖。

网友A:
双发4082可以的,这个系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发4082可以的,这个系统可以用。

那就决定做双发了

网友C:
这么大的船 电的比油的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船 电的比油的贵多了

贵是贵了点,不过电动比油动干净方便,占用船内空间小,方便改装,这些地方都是我比较看中的。

我以后可能要给这个船装上飞控,树莓派,激光雷达什么的,最希望船像积木一样,想怎么拼怎么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