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机的尝试

楼主(2021-09-04):
想做一架有起落架的飞机,之前都是手掷起飞的。
我找来KT板做的探索者机翼,把机翼中间截短,用竹签加强连在一起,又剪去了翼尖,翼展110,强量没问题。
找来朋友送的蓝宇家旧机身。把后三点改成前三点。装上电装调好。用2200的电池。起飞760克,太重了。看来不会好飞。

果然,第一次手拋起飞,有点风,飞机速度很快,不是很好操纵,飞了两圈后准备降落,结果直直地日了地球。

碎了一地,一点面子都没给。

网友A:
坚持改进  继续努力

网友B:
花了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多少米

用的是旧材料,可以说没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多少米

但回来发现电池这样了,不知能不能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坚持改进  继续努力

是的。
不知是飞机的问题,还是操纵水平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现阶段主要还是提升飞行操作技术吧,这是一个需要通过不断练习才可越过的坎。
刚开始练习飞行,尽量选择慢而稳定的飞机,哪怕是你本帖所列的机型,也建议减轻重量从而令飞行速度可慢些
装起落架练习起降是很好的选择,飞机慢一些会更易做到
如果还是这架1米的练习机,尽量把重量降低到500克以内。
如果不打算更换设备,那就把机身机翼加大(如翼展加大到1米3左右),提高升力降低失速速度

待操作水平上来了,门板都能骚飞。

网友D:
这是小塞的机身,这机子的拉力线不易调好,如果能调整到位,并且油门适当还是会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阶段主要还是提升飞行操作技术吧,这是一个需要通过不断练习才可越过的坎。
刚开始练习飞行,尽量选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小塞的机身,这机子的拉力线不易调好,如果能调整到位,并且油门适当还是会好飞的

调拉力线有什么考虑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拉力线有什么考虑要点?

翻看一些老帖子  或就近寻找老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