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电调靠谱些,佳乐猛禽390分体电调空中停转炸鸡!

楼主(2021-09-04):
为体验高速电调的乐趣,翻出N年前的QAV250(银燕MT2204电机),在淘宝购买了4个飞盈佳乐猛禽390 20A电调。花几个小时安装调试,出去试飞,发生多次2#电机空中停转炸鸡。开始以为是PID或震动问题,后来拿手上测试发现2#电机经常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发生短暂停转,进角、DEMAG补偿各种值都试了,还是不行。以前银燕电调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只能PWM控制。估计这4个猛禽只能出咸鱼了,请问有靠谱的电调推荐吗?这哪是飞穿越呀,整天修机!另淘宝购买猛禽电调时宝贝说明是升级了EFM88的MCU,结果到手还是F390的MUC,卖家说厂家发的就是这种,具体问厂家,晕!!!

网友A:
佳乐电调,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佳乐电调,谁用谁知道。

推荐一款吧,谢谢!

网友:
那种三十多块钱的普通分体电调其实还挺好用的。之前用过化骨龙的四合一也是空中停过机

网友B:
未必是电调的问题,我以前用的银燕2204就有这种情况。银燕各种穿越机电机几乎都试过了,质量真的不敢恭维,舵机还不错。

网友:
AIRBOT、rush,這兩款都很不錯,價格上也算實在~~

网友:
用了10年的XXD黄皮电调依旧坚挺,就是大了不适合穿越机。

网友:
speedybee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必是电调的问题,我以前用的银燕2204就有这种情况。银燕各种穿越机电机几乎都试过了,质量真的不敢恭维, ...

换了T-MOTOR电机,3#出现卡顿,电机发热;上次银燕是1#卡顿;这电调真的不敢恭维,还不如老银燕。

网友:
我之前用的飞盈佳乐的30A电调,就是猛禽的升级版,支持DSHOT那款。用了一年多还行吧,对飞盈佳乐印象还不错,后续也买过几次分体和四合一,表现都可以。现在用曼巴飞塔了,方便一些。

网友:
基本上是MOS管工作不稳定,我有个四合一电调与你这个一样的现像,换了两个MOS管解决问题。

楼主:
好盈60A 32位四合一电调288元;大通曼巴F50_BL32 50A四合一264元;选哪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