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收用多协议遥控能对码?用什么协议对码?大佬们请指点

楼主(2021-09-05):
(无正文)

网友:
不行,这是乐迪的,多协议不支持

网友:
没问题,用乐迪协议air子协议

网友:
可以用什麼高频头?

网友A:
据说Tlite 单协议可以对频 我刚买了一个还在路上 期待能成功。 不然Tlite单协议遥控器就只能玩模拟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Tlite 单协议可以对频 我刚买了一个还在路上 期待能成功。 不然Tlite单协议遥控器就只能玩模拟器了

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什么协议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