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飞控自稳感度的疑问

楼主(2021-09-05):
一些远距离FPV的固定翼需要装配飞控,其中很重要的一项飞行模式就是自稳,固定翼的自稳感度应该是可视的,就是将机体倾斜一定角度,舵面的反馈应该会有一个量化的程度,大了还是小了

下图是一架翼展1m的三角翼布局的飞机,呈俯冲状态45度,舵面翘起的程度,这是感度低还是高了?

还有,如何判断舵面反馈程度,我们就以45度,俯冲45度和横滚45度为参考点,一般舵面需要相对于平舵面动作多少角度?

网友:
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舵效与空气速度成正比。基本常识。

网友:
得上天飞行调试

网友:
舵面动作主要是以纠正姿态为目标。不同载机,不同飞控,不同外置硬件,不同系统的算法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你可以使用相机的慢动作拍摄,剧烈晃动飞机,通过慢动作回放来观察舵面反馈情况。

网友:
这个舵角只能边飞边微调了

网友:
在地上看没啥用,最多只能看看舵面反应方向有没反,感度是要上天测的。平飞的情况下,看看飞机有没有晃动,没有就可以再加一点,晃动了就减小一点。

网友:
得飞几圈调试,边飞边调才行

网友:
可不可以PID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