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发CAT出轴应该怎么调

楼主(2021-09-06):
做了一艘木制单发CAT,下水一试发现腾空的太厉害,左右不稳定,速度还行就是不敢全油门。
请教,如此出轴该怎么调?

网友A:
把船放平面上,轴的中心点与平面重合,一般来讲这是轴的最低安装深度。
然后下水测试
起步翘头:CAT的正常现象,起步油门柔和一点。
直线尾端翘头起飞:升高轴,加一定的下推角。
一般来讲CAT很少会压头跑,除非重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船放平面上,轴的中心点与平面重合,一般来讲这是轴的最低安装深度。
然后下水测试
起步翘头:CAT的正 ...

感谢回复,意思就是轴最低不能低过两脚,
然后在直线加速上如有翘头就把轴再往上升,但是升的时候要注意出轴角度,需要轴水平或者稍稍朝下。
这样理解对吧~

网友B(2022-09-08):
楼主你好,图纸能分享份给我吗?万分感谢!149985808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图纸能分享份给我吗?万分感谢!1499858081@qq.com

淘宝搜西南科普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