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穿越机分体电调如何能给RC遥控车用???

楼主(2021-09-06):
请教各位大佬,论坛的前辈。。。。。感觉穿越机分体电调很便宜,而且线性很好,主要想知道有没有大佬这样改装过,网上搜不到教程
现在问题应该是需要自己加一个BEC, 需要设置成双向电调,我也是一知半解的

网友A:
蚊车吗?10车的话电流太小了

网友B:
穿越机都是单向的吧,散热要处理一下。

网友C:
外接一个BEC;电调在地面站设置3D模式

网友D:
穿越机分体电调我加个UBEC飞固定翼,重量轻超,性能又强。很爽

网友E:
没有倒车

网友F:
未必能用,穿越机电调一般都适合高kv的电机,遥控车低kv电机比较多。

网友G:
没有刹车是一回事,有的穿越机电调不能吃接收机来的低频信号,只能吃陀螺仪来的高配信号

网友H:
车还是用车用电调好使

网友I:
可以,用bls的,设置双向模式,开启电调刹车。

网友J:
1. 功能上能, blheli支持 倒车看,看BLHeliSuite里的配置
2. 需要确认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我以为穿越机电调就可以低速行驶,后来才明白只有有感无刷才能很线性的低速行驶,,,,,貌似无感的,都不能很低速行驶。。。我这个HSP入门无刷车,2S轻轻推油 要么没反应 要么就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