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豹二 改双无刷

楼主(2021-09-06):
先来几张图吧

两节3S电池  直接玩到手软。用天9控,7通道接收。 没用声组。一般主要功能都有,包括 打蛋。。折腾了N天总算搞完。

网友A:
用无刷你这是要飙坦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刷你这是要飙坦克吗?

哈哈,可以小飚下,不过有波箱也跑不了多快。

网友B:
跑太快容易掉履带,我的虎式简直是掉链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太快容易掉履带,我的虎式简直是掉链王

履带中间不是有卡齿卡着轮子,怎么会掉。要不然你就检查下轮子正不正。在不在一条直线。

网友C:
这是要飙车啊~!!可以图上~!藤原豆腐店的招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飙车啊~!!可以图上~!藤原豆腐店的招牌了~!

速度也不是很快  哈哈。

网友D:
请教,航模遥控和电调如何控制坦克的左右转向呢?同时前进后退可以,如何实现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航模遥控和电调如何控制坦克的左右转向呢?同时前进后退可以,如何实现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呢

遥控器设置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设置混控

比如三角翼混控?那就是一二通道各连一个电调,然后接动力端并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航模遥控和电调如何控制坦克的左右转向呢?同时前进后退可以,如何实现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呢

电调得支持正反转

网友F:
大神,我最近也打算这么改,打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我最近也打算这么改,打蛋效果如何

打蛋不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得支持正反转

需要两个电调两个电机吗

网友G:
起步翘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两个电调两个电机吗

可以那样,但差速弄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起步翘头

也没那么夸张,用的无刷电机KV值不高,即使KV值高,波箱有减速齿轮,也跑不了多块。

网友H(2022-01-02):
两节电池容量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节电池容量多少啊

4000多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