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刷直升机ardupilot固件,尾电机怎么调?

楼主(2021-09-07):
设置了尾电机模式,选的第三个,插电尾电机就开始转,推油门,转的更厉害,比主电机还凶,浆都转飞了一次,图是以前的,4通道设置的helitailrsc  6通道设置的helirsc  ,尾电机电调接的4通道

网友A:
图片啥也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啥也看不见

大佬看下F4飞控刷直升机ardupilot固件,尾电机怎么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4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