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

楼主(2021-09-07):
想问问各位kst的舵机和deko的舵机那个更好一点,或者有什么其他舵机推荐,三个中舵,一个标舵的配置

网友:
个人建议k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塔

西塔的价格已经超预算了

网友B:
中舵kingmax才110一个,物美价廉,基础练习完全没问题,标舵锁尾闲鱼收150左右也能收到

网友:
100收的泰世GS-504无刷标舵锁尾,使用没问题就是发热大,我猜是我电调是低压bec的原因,准备拆下小兔子的5125中舵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就是DEKO 性能足够 关键售后好 如果追求性能又不追求价格 那就西塔 如果既追求性能有追求价格 那就MKS

网友:
deko不二的选择

网友:
kst可以,我的土狗已用9个月

网友:
kst不错  不说性能  至少是个做工业舵机的大厂子   可不是那些一个人的小作坊
来自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舵kingmax才110一个,物美价廉,基础练习完全没问题,标舵锁尾闲鱼收150左右也能收到

求型号

网友:
型号X2875,我暂时没有看见论坛有其他玩家买这个装500机器,我只是自己尝试了没问题,后果自负哈
这个品牌的锁尾中型舵机要在闲鱼买了,但单价差不多200,性价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