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电脑调机软件的修定中“舵机”和“十字盘”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9-07):
       安装模式里面的修定里有“舵机”和“十字盘”两个选项,“舵机”这个选项可以用来单独设置十字盘每个舵机的中立点,使舵机臂与主轴垂直。
       然而另一个“十字盘”选项就有点不太明白了,里面的“螺旋总距”还好理解,用来调相位臂水平用的,而“循环”就让人费解了,“循环”是用来调节十字盘水平用的嘛?这个“循环”只要动了,那“舵机”里面三个调好了的舵机中立点数值就会变掉了,也就是说十字盘调平了,而舵机臂却不能垂直于主轴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非常费解啊?请各位兄弟帮忙讲解讲解!

网友A:
这两种方法其实vbar内部调的是一个东西,弄出两个方法是让你随便选一个方便的用。
至于调vbar还是调连杆,感觉这个不用纠结,都可以,一般人也飞不出什么区别来。等飞出区别来了自然就知道调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方法其实vbar内部调的是一个东西,弄出两个方法是让你随便选一个方便的用。
至于调vbar还是调连杆, ...

不一样吧?“舵机”是单独动一个舵机臂的,而“十字盘”的“循环”是两个或者三个舵机一起动的。

网友B:
循环调到8度类似mb调到6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循环调到8度类似mb调到6度

大哥请审题看图片哦,这里“循环”我还刻意加了双引号,就是防止被看错啦!你还是看错了

网友: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如果在舵机页面都调平了,十字盘页面可以不调。说清楚还是挺复杂的。一定要配合拉杆长度,建议机械水平且螺距零度最好,达不到要求时,再用软件调整。 最终还是希望舵臂与拉杆要垂直。一般的选手,调的差不多就行了。要求比较高的飞手,飞机调得精度越高,可控性线性度会更好,飞起来会更好飞,俗语是“跟手”。自旋  自己水平,不用干预,手感还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冠军选手们都会调的很水平很垂直。至于“循环”螺距,论坛里的解释多的是,请自行学习。

网友C:
多说一句,现在的旋翼头都是FBL,DFC基本没有了。对于FBL来讲,有相位臂,零螺距的时候,相位臂要保持水平。当然,你可以不保持水平,飞起来也没问题,但是,如果想飞机有更好的性能,建议一定要水平,然后再调大桨的拉杆长度。

有的时候,新手会问,十字盘上的三个拉杆调成一样长,是不是一定好?其实,实际的调整中,由于各种安装误差,三个拉杆的长度不一定一样才能使十字盘水平,包括大桨的2个拉杆,用一支大桨调整完毕后,一定要检测另一支大桨的螺距是否符合你的要求,0.5度以内可以忽略。如果是强迫症,建议一定要调成一样,并且保持相位臂水平(该水平的水平该垂直的垂直)。

网友:
再加一句,哈哈。现在飞机都是有前倾角的,模友们要考虑如何处理。如果连这个最基础的前提条件忽略了,前面的这些调整,都没意义了。说到底,大家还是要好好理解一下这个直升机。 分享经验:一定要有水平仪,高精度的螺距尺。再找一些垫高飞机前脚架的材料,例如各种旧书杂志,直到调到水平。当然还有别的方法,比如电机水平法等等。会一种就行了。  这些话及以上都是对新手说的,老岛们请自行忽略,谢谢!

网友C:
最近有些模友总在“挖坟”,说明现在帖子的质量真是不行。

少了明星模友,论坛有点冷清。建议把人家的号给解开。

马甲多,给他开一个号就行了。

网友:
是一样的东西,都是调整三个舵机的中立点让十字盘水平,不同的是“舵机”是单独调每一个舵机,“循环”是把几个舵机组合起来一起调,反映在十字盘上就是倾斜和上下变化,比“舵机”更直观。它们调的都是同一套参数,弄出来是一样的效果,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调整而已。自己调的时候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先舵机臂水平垂直于主轴,再上十字盘调平器调拉杆让十字盘水平与此同时保证相位臂水平,再点博士帽调节正负螺距顶点十字盘水平,那个“十字盘”选项就是懒人模式,如果你的舵机非常ok行程一致性特别好,常规调节和懒人模式只要十字盘是平的基本没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说一句,现在的旋翼头都是FBL,DFC基本没有了。对于FBL来讲,有相位臂,零螺距的时候,相位臂要保持水平 ...

就是因为舵机臂调平了并垂直于主轴,三根拉杆长度一样,上了十字盘调平器发现十字盘一个脚有一点间隙,说明十字盘不平,这里就有两种调法了,一说调拉杆让十字盘平,一说通过k8软件里的修定——十字盘——循环来调平十字盘,为了这还另开一贴求问了。好像还是没结果,有说调拉杆有说调软件,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吧?“舵机”是单独动一个舵机臂的,而“十字盘”的“循环”是两个或者三个舵机一起动的。

对,这就是为了方便你调机,用了两种调整方式。其实调整的内部参数都是同一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些模友总在“挖坟”,说明现在帖子的质量真是不行。

少了明星模友,论坛有点冷清。建议把人家的号 ...

解开?我估计大概率也不会再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解开?我估计大概率也不会再回来了。。。。

还是很喜欢看他们吵闹的

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显得论坛有活力
估计他们也被伤透了,即使解开,他们也不会回来了,遗憾。。。

入模这么多年,对这个坛子还是有感情的
想想这么多年的明星模友们,感慨万千。。。好多高手都不来了    国内好多高手在这个坛子都有号

但是,多年未登录了。。。希望他们有马甲,偷偷来看看

再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用十字盘调平器,发现又不平了,那就用“舵机”页面,调平。如果是Kbar再用博士帽,把最大最小螺距点也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很喜欢看他们吵闹的

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显得论坛有活力

修定里面的“舵机”是单独调三个舵机的,修定里面“十字盘”的“循环”是三个舵机一起调的,这两种方式都能调平十字盘。
     但我举个例子,如果机身右侧的副翼舵机连杆接的十字盘脚底一点点,用前一种方式也就是单独将副翼舵机舵机臂抬高一点点这样可以调平十字盘了;而用后一种方式则好像是副翼舵机抬高螺距舵机降低来调平十字盘的,但这个动的距离非常小(本来十字盘和调平器就一丝丝间隙)我好像没看到螺距舵机降低,但也调平了。
第二种调节方式不懂是不是我理解有错误,因为当时我在机身右侧看十字盘间隙,没能看到左边螺距舵机是不是动了,感觉k8修定里面的“十字盘”的“循环”在调十字盘左右不平时(从机尾望机头看)是两舵机一起动的,而调十字盘前后不平时,是三个舵机一起动的。         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的十字盘调平没有什么疑问的。以上的疑问就是十字盘在中间时。

网友:
是一样的东西,都是调整三个舵机的中立点让十字盘水平,不同的是“舵机”是单独调每一个舵机,“循环”是把几个舵机组合起来一起调,反映在十字盘上就是倾斜和上下变化,比“舵机”更直观。它们调的都是同一套参数,弄出来是一样的效果,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调整而已。自己调的时候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本人新手学习中,理解10楼说法,如同先定格十字盘混控,再搞多另一“循环”8度混控,新手理解,非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定里面的“舵机”是单独调三个舵机的,修定里面“十字盘”的“循环”是三个舵机一起调的,这两种方式都 ...

正常的,跟十字盘结构有关。你不插电用手前后左右晃一下十字盘就能看出舵机为啥这么动。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跟十字盘结构有关。你不插电用手前后左右晃一下十字盘就能看出舵机为啥这么动。

这些天反复拆十字盘舵机又调十字盘后,我自我感觉通过“十字盘”的“循环”调平十字盘是正确的方法,我说不到什么原因,但实际操作中发现十字盘拉杆等长舵机臂水平,但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偏差,所以十字盘可能有些不平,而且用十字盘调平器看似只有一个脚有间隙,实际调整可能副翼升降都需要调节,所以我感觉还是调十字盘整体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天反复拆十字盘舵机又调十字盘后,我自我感觉通过“十字盘”的“循环”调平十字盘是正确的方法,我说 ...

怎么调都行,这点误差实际飞起来你感觉不到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