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日常

楼主(2021-09-08):
改控,增加油门开关,三段开关和增程等

改天线,这样就可以随便换天线了

之前准备FPV时发现黑屏无法开机,
于是动手修复,并加装了DVR模块和降压模快。

自己做的四棱天线,测试2.7公里有中度雪花。

自组18650电池,3S2P3300AM

修复008号

功臣008号复活

网友:
帮你喊个666

楼主:
感谢老铁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持续关注,加油

感谢老铁!

网友B:
请教一下,5通道怎么改成3段开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5通道怎么改成3段开关,谢谢

一个三段开关,并联两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是这样吗?

楼主:
对的,你是什么控,天6要改6通道的襟翼旋扭开关,改5通道那个两段开关没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你是什么控,天6要改6通道的襟翼旋扭开关,改5通道那个两段开关没有用的。

就是天6,5通道只能2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天6,5通道只能2段吗?

嗯,那个是起落架开关,我试过改三段不得。

网友:
哦,谢谢,看来5通道硬件上就只能两档了。

网友:
到家拆开天6遥控器把1通道摇杆接到5通道上试了一下,果然只有

网友B:
开关状态没有比例状态。老天6遥控器5通道确实只能传送开关信号,传不了比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状态没有比例状态。老天6遥控器5通道确实只能传送开关信号,传不了比例信号。

是的呢,你也喜欢思考和实践,不错

网友C:
楼主钦州的吗?我北海的,也玩固定翼FP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钦州的吗?我北海的,也玩固定翼FPV

防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