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玩了几年了,想进军cnc,求推荐

楼主(2021-09-08):
目前会solidworks,但是不知道怎么生成刀路,电子专业不是太熟悉机械,准备先买个3020的成品机,可以雕电路板,碳板,和铝合金,有什么推荐的型号,光轴能做到几个丝的精度么

3d打印粗糙度强度太差,绝对尺寸误差大,经常配合不上

网友A:
CNC技术员告诉你  不划算的
不如直接买台二手钻攻机,4-5W左右,还有更低的,比什么3020这些加工能力高30倍以上,精度随随便便2丝内。
当然只是玩玩哪算了,3020也不错

网友:
就3d打印机的那个价钱。。。。哈哈买个好一点的3D probe 都不够。。。。

网友B:
要看主要用途,雕点电路板,2020型材+12光轴就可以了,参考价格600。干铜铝,,厚一点的铝板,16-20的光轴干慢点没问题参考价格2000。干铁块块,必须是铸铁+线轨+标准主轴,参考价格5000。以上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其实雕刻机有了有点烦,打印机做加法,家里干干净净的。雕刻机做减法,到处是碎屑。再者,台面小一点,材料刚性可以不那么强。

网友:
可以DIY数控CNC机床,小型的,用不了多少资金,我的职业就是搞CNC加工的

网友:
我买了精灵时代的重型20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C技术员告诉你  不划算的
不如直接买台二手钻攻机,4-5W左右,还有更低的,比什么3020这些加工能力高30 ...

这么大个,你让人家往哪里放,普通车库门框矮的,进都进不去,真正有时间,又有场地的人还是少数吧,如果都有,我也建觉得上钻攻机是最好的选择了!同为搞机加的路过

网友:
楼主加一下我好友,我有台4030装备卖

网友C:
我玩CNC几年了,画图 也是用的solidworks。 最近想玩3D打印机 楼主 教教 我

网友:
同求出刀路软件!!机器做好了。刀路玩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CNC几年了,画图 也是用的solidworks。 最近想玩3D打印机 楼主 教教 我

这个更简单,sw出stp文件拖到切片软件直接打印,不用像cnc还要夹装,还要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主要用途,雕点电路板,2020型材+12光轴就可以了,参考价格600。干铜铝,,厚一点的铝板,16-20的光轴 ...

多谢,准备弄个1510面幅的,大了没地方,最多干铝,干铁噪音也受不了

网友:
我和您相反,我是玩cnc以后,想玩3d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准备弄个1510面幅的,大了没地方,最多干铝,干铁噪音也受不了

我之前有个大一点的,主要干PVC板、电路板。后来电路板也不搞了。最近也想搞个小的,啃得动铝板的。
你有兴趣我可以多做一套。

网友(2021-10-10):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个大一点的,主要干PVC板、电路板。后来电路板也不搞了。最近也想搞个小的,啃得动铝板的。
你 ...

我也想搞个放家里玩玩,就是怕噪音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