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换个大点的是不是可以带更大的电机

楼主(2021-09-08):
(无正文)

网友A:
是啊,得看器件手册中的内阻以及电流\耐压等参数是否合适.
另外也要考虑PCB线条能否承受.也有人直接在上面叠着焊一个同型号的管子.
对了,大管子的门极阈值电压要高些,要注意门极电压是否足够让其完全导通.参考器件手册中的Vgs-Id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得看器件手册中的内阻以及电流\耐压等参数是否合适.
另外也要考虑PCB线条能否承受.也有人直接在上面 ...

谢谢,我也就7系的电能用8系就行

网友B:
搞同型号的直接叠加就行。带8xx电机的话pcb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同型号的直接叠加就行。带8xx电机的话pcb不用改

主要是原装配件太小,看不见型号

网友:
手机摄像头的8X放大,可以充当放大镜,可以试试。

带更大的电机是可以的,我实验过用614电机,没问题。

网友C:
楼主的遥控器和接收板哪里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遥控器和接收板哪里搞到的?

拆了个小四轴

网友:
可惜了,现在的遥控器和接收板都是私有协议,不能通用很头疼啊,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