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泰世X3尾管长度

楼主(2021-09-08):
X3轴传,还有X3L尾管,都是多长?

网友A:
X3应该是15*14*400mm,X3L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应该是15*14*400mm,X3L不清楚

这是皮带的吧?轴的呢?我记得是哪个长一节。

网友:
x3轴传和x3l尾管是一样的。没拆机,粗略量下大概420mm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皮带的吧?轴的呢?我记得是哪个长一节。

是皮带的;轴的不清楚

网友:
富丽是400毫米,泰式425毫米 ,泰式我问过皮和轴一样的都是425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