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螺旋桨

楼主(2021-09-08):
从某宝上购了几支6x6螺旋桨,收到后发现桨根上有奇怪突起,可能是把5x5螺旋桨的模具加长了用造成的。不值几个钱也就没退了。

用着心里不爽,加大了阻力,减少了拉力面积。闲着没事,就夹在台钳上进行改造。

钳去突起,修了形,留下了比较厚的桨根。又调了平衡。

最后用2000目的砂纸打光。

装在电机上很好用。已飞了四个多小时。

不过,这样不是很安全,最好还是买原装成品。

网友A:
也许是油机浆

网友B:
对于一个螺旋桨来说,直径一半的外圈和内圈产生的拉力比简单来说是十几倍(阻力也是),所以桨根部的拉力和阻力对整体来说可以忽略不记。你的这个桨目测根部这部分只占整体长度的三分之一不到,拉力和阻力对整体来说大概是1/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个螺旋桨来说,直径一半的外圈和内圈产生的拉力比简单来说是十几倍(阻力也是),所以桨根部的拉力和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油机浆

油机没有这么短的吧

网友:
没必要处理,这个位置对推力和阻力都几乎没有贡献。这样处理可能降低强度和影响平衡

网友:
这……有点没事做

网友:
桨根效率飞个航模忽略不计

网友:
个人感觉画蛇添足在作无用功

网友:
桨根这点地点对推力的贡献值无限接近于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油机浆

这桨形就是油机桨

网友:
这是乾丰的尼龙竞速桨,桨根加厚是增加强度和刚性

网友:
看起来是要配合桨罩一起用的

楼主:
说他是用了5x5的模具是因为这图上的桨看着象是以第二支为原形一段段在桨根上加长,或减短

网友:
这个桨变脆了。

网友A(2021-10-08):
引用 网友C:
这桨形就是油机桨

不知楼主改造后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D:
这根桨最好不要在地面试车。非常之危险。玩航模,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进行DIY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改造后的效果怎么样

已飞了6个小时,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根桨最好不要在地面试车。非常之危险。玩航模,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进行DIY操作。

用的是2208的电机,起飞435克的飘飘机,850MA的电池能飞45分钟。所以不是很费。如果是暴力飞,非常不推荐,毕竟强度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