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和聚合物锂电池能量密度哪个高

楼主(2021-09-08):
不谈论放电倍率,只谈论现有顶级工艺下的能量密度,哪个更高?

网友:
18650密度高

网友A:
科技水平都差不多,每种封装电池都有不同放电倍率的品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技水平都差不多,每种封装电池都有不同放电倍率的品种。

这么问,肯定是问做到极致的情况下

网友:
肯定是18650更高

网友B:
市面上随便能买到,能量密度最高的是21700电池!其次18650,最后聚合物!但是放电倍率还是聚合物比较强!大电流放电场合还是聚合物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随便能买到,能量密度最高的是21700电池!其次18650,最后聚合物!但是放电倍率还是聚合物比较强!大 ...

好的,谢谢

网友:
要稳定长寿容量就18650。要放电倍率加容量就锂聚

网友:
21700更高,但是更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能在电池技术不存在差距的情况下拉开续航差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