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玩模拟严重跳舵

楼主(2021-09-08):
发不了视频,只能靠说了,在咸鱼收了一个天9,但本人还没入手飞机和各种电子原件,回来玩了几天模拟器一直没问题,今晚再玩发现跳舵很严重,油门,副翼,水平尾翼,方向舵都一直在跳,根本控制不了,这种现象是玩模拟器才出现还是遥控器本身出问题了?真正实机飞行会一样跳吗?因为没接收和舵机,所以试不了

网友A:
这问题真说不清楚,我的也出现过(飞飞机时也有),不过发现好象爱丢模型,重新设置番又好了,所以过一阵子就得重设一下模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真说不清楚,我的也出现过(飞飞机时也有),不过发现好象爱丢模型,重新设置番又好了,所以过一阵子 ...

网上也有说法是加密狗的原因,模拟器跳,但遥控监视里舵量显示正常,设什么参数恢复正常?

网友B:
先校准一下模拟器如果还跳.遥控器里面有个PPM信号制式还有个2.4G的飞模拟器选PPM的应该不会跳舵了。

网友:
在本地找个有接收和舵机的模友帮忙试呗,都是朋友,会帮忙解决的。

网友C:
天九完模拟器很久了。不会跳舵的。可能是遥控器本身的电位器坏了。你可以用你朋友的飞机试试(地面)。
如果真这样,可以找天地飞的售后。换两个电位器,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九完模拟器很久了。不会跳舵的。可能是遥控器本身的电位器坏了。你可以用你朋友的飞机试试(地面)。
如 ...

不只是电位器跳,是全部都跳,包括拨的开关,后来又好了,我怀疑是当时我给电动车充电,充电器离电脑才几十厘米,然后充电器产生电磁干扰,旁边的临控显示器也一直花屏,充满电之后一切都正常了,今天再试一次证实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模拟器线的问题

网友D:
一样的毛病  日常使用很正常  就是玩模拟的的时候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毛病  日常使用很正常  就是玩模拟的的时候乱跳

只能改无线了

网友:
射频干扰

楼主:
今天试验了一下,百分百确定是充电器干扰了模拟器倍号,当电动车充满电之后充电器不工作马上正常了!

网友:
也好 更方便一点 老控了用了很多年一直很稳定

网友E:
可能是模拟线或插头等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模拟线或插头等坏了。

不是,是电动车充电器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校准一下模拟器如果还跳.遥控器里面有个PPM信号制式还有个2.4G的飞模拟器选PPM的应该不会跳舵了。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