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熟悉用SW画船体的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9-09):
最近几天学习用SW画船体,画同样一艘船,在特征中用放样凸台工具将船实体画出来后,用镜像功能有时能生成镜像。重新练习画完,有时却不能生成镜像,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按您的解释我认为你是使用的实体建模,那么实体建模的镜像分特征和实体,个人建议选择下面的实体镜像,肯定能成功但不一定能合并实体,具体能否合并也要看多种情况了,我们有个建模交流群主要也是SolidWorks建模可以一起交流10843851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您的解释我认为你是使用的实体建模,那么实体建模的镜像分特征和实体,个人建议选择下面的实体镜像,肯定 ...

实体镜像可行,但在抽壳时船体中间会有隔断抽不干净

网友(2022-01-12):
引用 楼主:
实体镜像可行,但在抽壳时船体中间会有隔断抽不干净

镜像后没有合并实体

网友:
可能存在问题1.镜像面选择有误,实体建出来的模那个镜像面存在问题就会。

网友B(2023-02-03):
我的建议是采用曲面建模,曲面建好一半的船体,封闭起来先抽壳,再镜像,这样肯定能成。。。不要镜像曲面,那样的话形成的船体不一定能抽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您的解释我认为你是使用的实体建模,那么实体建模的镜像分特征和实体,个人建议选择下面的实体镜像,肯定 ...

我要入群37086353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是采用曲面建模,曲面建好一半的船体,封闭起来先抽壳,再镜像,这样肯定能成。。。不要镜像曲面, ...

不一定非要用曲面,可以画半边实体,抽壳后再镜像也没问题。
SW很奇妙,用镜像后再生成的实体(包括曲面镜像和实体镜像),抽壳时有很大概率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体镜像可行,但在抽壳时船体中间会有隔断抽不干净

隔断抽不干净,说明你镜像的面和船体中间的面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可能的原因是船体曲线绘制时有关键点没落在镜像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非要用曲面,可以画半边实体,抽壳后再镜像也没问题。
SW很奇妙,用镜像后再生成的实体(包括曲面 ...

您说的对。只不过我觉得曲面建模比实体建模更灵活一些,能建立实体建模完成不了的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断抽不干净,说明你镜像的面和船体中间的面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可能的原因是船体曲线绘制时有关键点没落 ...

曲面建模的话,这个面就完全可以和镜像基准面重合,不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建立半个船体的实体模型,抽壳再镜像,不要镜像再抽壳,否则有可能抽壳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