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控用来飞直机如何?

楼主(2021-09-09):
初学直机,四面悬停和航线练了两三个月模拟器,收了架450入门,打算试一试真机。
手头有一个jumper t12,请问稳定性可以飞450这种级别的直升机吗?

很喜欢opentx系统,未来升级还是优先考虑opentx控。
请问frsky X9D的稳定性可以飞700级直升机吗?
还有其他稳定性好的opentx遥控器推荐吗?

网友A:
楼主会设置十字盘吗?

网友:
x9d设置450也是很方便的,我之前找哔哩哔哩视频照样设置过。但是设置好了一直放在那里还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设置十字盘吗?

没设置过十字盘,还在模拟器阶段。网上看了有不少opentx 配置直升机模式的视频和文章,opentx玩得熟了,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主要是担心这些开源控是否可靠,搭配的接收机在直升机工作环境下是否容易受干扰。

网友B:
没问题,我之前用X9D,后来换了T18,都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我之前用X9D,后来换了T18,都很稳定

T18飞直升机吗,用的什么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T18飞直升机吗,用的什么接收?

X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M+有啥问题?又不是D8的

xm+确实是很容易失控的,近距离失控不算,平时飞也是会失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xm+确实是很容易失控的,近距离失控不算,平时飞也是会失控的

我没遇到失控哦

网友(2022-02-11):
请教一下怎么接线?电调接哪里?